帮忙分析下代码,蓝桥杯stc15单片机的板子

楼主(2018-03-03):
#include<STC15F2K60S2.h>
#include<DS1302.H>
#include<DS18B20.h>
#include<KEY.H>
unsigned char shuma[]={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0xbf};
unsigned char disbuff[]={10,10,10,10,10,10,10,10};
unsigned char discom=0;
unsigned char keyzhi,Dtime=1,shi,fen,miao,suoyin=0;
unsigned char Kflag=1,Cflag=0,CFflag=0,Lflag=0x00;
unsigned char wendu[10];

void display()
{
  P0=0xff;
  P2=0xe0;
  P0=0xff;
  P2=0x1f;
  P0=0x00;

  P2=0xc0;
  P0=(1<<discom);
  P2=0x1f;
  P0=0xff;
  P2=0xe0;
  P0=shuma[disbuff[discom]];
  P2=0x1f;

  if(++discom==8)
  {
    discom=0;
  }
}
void comment()
{
  P2=0xa0;
  P0=0x00;
  P2=0x1f;
  P0=0xff;
  P2=0x80;
  P0=0xff;
  P2=0x1f;
}

void Timer0Init()                //1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4;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1;
        ET0=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tt=0,a=0,t=0;
  display();
  if(Cflag==1)
  {
    tt++;
        if(tt==Dtime*1000)
          {
            tt=0;
                wendu[a]=DS18B20read();
                a++;
                if(a==10)
                {
                  a=0;
                  Cflag=0;
                  CFflag=1;
                }
          }
  }
  if(CFflag==1)
     {
           t++;
           if(t==500)
             {
                   t=0;
                   Lflag=~(Lflag);
                 }
         }
}
void main()
{
  comment();
  Ds1302init();
  Timer0Init();
  while(1)
  {
AA1: disbuff[0]=10;
         disbuff[1]=10;
         disbuff[2]=10;
         disbuff[3]=10;
         disbuff[4]=10;
         disbuff[5]=11;
         disbuff[6]=Dtime/10;
         disbuff[7]=Dtime%10;
     keyzhi=keyscan();
         switch(Kflag)
          {
            case 1:Dtime=1;break;
                case 2:Dtime=5;break;
                case 3:Dtime=30;break;
                case 4:Dtime=60;break;
                default:break;
          }
         if(keyzhi==4)
           {
             Kflag++;
                 if(Kflag==5)
                    Kflag=1;
           }

         if(keyzhi==5)
           {
             Cflag=1;
                 while(CFflag==0)
                   {
                     shi=Ds1302_Single_Byte_Read(0x85);
                     fen=Ds1302_Single_Byte_Read(0x83);
                     miao=Ds1302_Single_Byte_Read(0x81);
                     disbuff[0]=shi/16;
                 disbuff[1]=shi%16;
                 disbuff[3]=fen/16;
                 disbuff[4]=fen%16;
                 disbuff[6]=miao/16;
                 disbuff[7]=miao%16;
                         if(miao%2==0)
                           {
                              disbuff[2]=11;
                                 disbuff[5]=11;
                           }
                         else
                           {
                             disbuff[2]=10;
                                 disbuff[5]=10;
                           }
                         }
        }
        if(CFflag==1)
      {

                while(1)
           { if(Lflag==0xff)
                {
                  P0=0xff;
                  P2=0x80;
                  P0=0xfe;
                  P2=0x1f;
                }
                else
                {
                  P0=0xff;
                  P2=0x80;
                  P0=0xff;
                  P2=0x1f;
                }
                disbuff[0]=11;
            disbuff[1]=0;
            disbuff[2]=0;
            disbuff[3]=10;
            disbuff[4]=10;
            disbuff[5]=11;
            disbuff[6]=wendu[0]/10;
            disbuff[7]=wendu[0]%10;
                keyzhi=keyscan();

                if(keyzhi==6)
                  {
                    Lflag=0xcc;
                        P0=0xff;
                    P2=0x80;
                    P0=0xff;
                    P2=0x1f;
                    while(CFflag)
                          {
                            disbuff[0]=11;
                    disbuff[1]=0;
                    disbuff[2]=suoyin;
                    disbuff[3]=10;
                    disbuff[4]=10;
                    disbuff[5]=11;
                    disbuff[6]=wendu[suoyin]/10;
                    disbuff[7]=wendu[suoyin]%10;
                                keyzhi=keyscan();
                                if(keyzhi==6)
                                  {
                                    suoyin++;
                                        if(suoyin==10)
                                           suoyin=0;
                                  }
                            if(keyzhi==7)
                                  {
                                    CFflag=0;
                                    Lflag=0x00;
                                    goto AA1;
                                  }
                           }
                   }
                }
          }
        }
}

楼主:
写带有返回值的按键函数,为啥在主函数里每次用一次都的调用一次啊

网友A:
我的帖子你参考看看吧或者去我博客自己看看不行再联系我,

网友B:
当按键函数返回值变化时,也就是按键变动所产生的值并没事实时给keyzhi赋值。故使用时需要不断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