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打地鼠游戏指示灯仿真和源程序,可调速。

楼主(2018-03-03):
新手学习,了解到随机函数的运用,LED灯的控制,中断函数的运用等。
八个位置不同的指示灯代表地鼠。每次随机亮一个灯。
有一个按键可以对灯亮的间隔进行调整,分别为0.5s,1s,2s,3s。
包含Proteus原理图和C源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lib.h>
#include<math.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32 long
sbit KEY=P3^2 ;
u8 led[8]={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u8 flag=0;
u8 n=1,m=1,x=1;
void main()
{
        u8 j=0,a,b;
        P0=0;
        TMOD=0x01;
        TH0=15536/256;
        TL0=15536%256;
        ET0=1;
        EA=1;
        TR0=1;
        while(1)
        {
                if(KEY==0)
                {
                        for(b=38;b>0;b--)
                        {
                                for(a=130;a>0;a--);
                        }
                        if(KEY==0)
                        {
                                while(KEY==0){P0=0XFF;}
                                n++;
                                if(n==3||n==5){
                                n++;
                                }
                                if(n==7){
                                n=1;
                                }

                        }

                }
                if(x==1)
                {
                        x=0;
                        j=(rand()%8);
                }
                 P0=led[j];
        }

}
void TT() interrupt 1
{
  flag++;
  if(flag>=(n*10))
  {
……………………

网友A(2020-05-11):
学习了,非常好的程序,虽然不是用于打地鼠游戏,但是很有启发

网友B(2020-06-12):
我很想看但是黑币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