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MQ2无线火灾报警器

楼主(2018-03-03):
采用STC89C51为核心控制器,利用气体传感器MQ-2、ADC0809模数转换器、无线收发模块等实现基本功能。通过这些传感器和芯片,当环境中烟雾浓度或可燃气体浓度等发生变化时系统会发出相应的信号,接收机能灯光报警和声音报警,以来实现雾报警,实现智能报警控制。

烟雾检测模块

烟雾检测模块

报警电路

报警电路

  1. //程序头函数
  2. #include <reg52.h>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Data_ADC0809 P1

//管脚声明
sbit Feng = P3^0;
//ADC0809
sbit ST=P3^3;
sbit EOC=P3^4;
sbit OE=P3^2;
//按键
sbit Key1=P3^5;
sbit Key2=P3^6;
sbit Key3=P3^7;

//显示数组                0-9+F
uchar Data_[]={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1,0x3f};
sbit Wei1 = P2^7;
sbit Wei2 = P2^6;
sbit Wei3 = P2^5;
sbit Wei4 = P2^4;
//函数声明
extern uchar ADC0809();
void Display(uchar X,uchar Data);
void delay(uint t);

//酒精含量变量
uchar temp=0;
//蜂鸣器变量
uchar FF=10;
//显示模式
uchar Mode=0;
uchar p;

void main()
{

        while(1)
        {
                //正常模式
                if(Mode==0)
                {
                        //读取AD值
                        temp=ADC0809();
                        for(p=0;p<30;p++)
                        Display(0,temp);
                        //判断是否报警
                        if(temp>FF)
                        {
                                Feng=0;
                        }
                        else
                        {
                                Feng=1;
                        }
                }
                //调整模式
                else
                {
                        Display(1,FF);
                }
                //功能键
                if(Key3==0)
                {
                        Feng=0;
                        delay(100);
                        while(Key3==0)
                        {
                                if(Mode==0)
                                        Display(0,temp);
                                else
                                        Display(1,FF);
                        }
                        if(Mode==0)
                                Mode=1;
                        else
                                Mode=0;
                        Feng=1;
                }
                //增加
                if(Key2==0&&Mode==1)
                {
                        Feng=0;
                        delay(100);
                        while(Key2==0)
                        {
                                        Display(1,FF);
                        }
                        FF++;
                        if(FF==251)
                                FF=250;
                        Feng=1;
                }
                //减少
                if(Key1==0&&Mode==1)
                {
                        Feng=0;
                        delay(100);
                        while(Key1==0)
                        {
                                        Display(1,FF);
                        }
                        FF--;
                        if(FF==0xff)
                                FF=0;
                        Feng=1;
                }
        }
}
//ADC0809读取信息
uchar ADC0809()
{
        uchar temp_=0x00;
        //初始化高阻太
        OE=0;
        //转化初始化
        ST=0;
        //开始转换
        ST=1;
        ST=0;
        //外部中断等待AD转换结束
        while(EOC==0)
        //读取转换的AD值
        OE=1;
        temp_=Data_ADC0809;
        OE=0;
        return temp_;
}
//延时
void delay(uint t)
{
        uint i,j;
        for(i=0;i<t;i++)
                for(j=0;j<10;j++);
}

//显示       X表示状态     Data表示数据
void Display(uchar X,uchar Data)
{
        Wei1=1;
        Wei2=1;
        Wei3=1;
        Wei4=1;
        P0=0xff;

        //正常模式
        if(X==0)
        {
                P0=~Data_[11];
        }
        //非正常
        else
        {
                P0=~Data_[10];
        }
        Wei1=0;
        Wei2=1;
        Wei3=1;
        Wei4=1;
        delay(10);
        Wei1=1;
        Wei2=1;
        Wei3=1;
        Wei4=1;

        P0=~Data_[Data/100];
        Wei1=1;
        Wei2=0;
        Wei3=1;
        Wei4=1;
        delay(10);
        Wei1=1;
        Wei2=1;
        Wei3=1;
        Wei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