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分析一下程序就是一个简单的时钟,一切都可以就是按键部分不起作用

楼主(2018-03-03):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24c02.h"

sbit rs=P2^6;
sbit wr=P2^5;
sbit lcden=P2^7;
sbit s1=P1^0;
sbit s2=P1^1;
sbit s3=P1^2;
sbit rd=P1^3;
sbit beep=P1^4;
uchar count,s1num;
char miao,shi,fen;
uchar code table[]="2008-9-30 MON";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x>0)
                for(y=110;y--;y>0);
}

void di()
{
        beep=0;
        delay(100);
        beep=1;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命令送给液晶
{
  rs=0;
  lcden=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rs=1;
  lcden=0;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void init()
{

  void init_24c02();
  uchar num;
  wr=0;
  rd=0;
  lcden=0;
  fen=0;
  shi=0;
  miao=0;
  count=0;
  s1num=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5;num++)
          {
        write_date(table[num]);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6);
  write_date(':');
  delay(5);
  write_com(0x80+0x40+9);
  write_date(':');
  delay(5);
  miao=read_add(1);
  fen=read_add(2);
  shi=read_add(3);
  write_sfm(10,miao);
  write_sfm(4,shi);
  write_sfm(7,fen);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keyscan()
{
  if(s1==0)
  {
          delay(5);
        if(s1==0)
        {
          s1num++;
          while(!s1);
          di();
          if(s1num==1)
          {
            TR0=0;
                write_com(0x80+0x40+10);
                write_com(0x0f);
          }
          if(s1num==2)
          {
            write_com(0x80+0x40+7);
          }
          if(s1num==3);
            write_com(0x80+0x40+4);
          if(s1num==4);
          {
            s1num=0;
                write_com(0x0c);
                TR0=1;
          }
        }
  }
  if(s1num!=0);
  {
    if(s2==0);
        delay(5);
        if(s2==0);
        {
                while(!s2);
                di();
                if(s1num==1)
                {
                        miao++;
                        if(miao==60)
                        miao=0;
                        write_sfm(10,miao);
                        write_com(0x80+0x40+10);
                        write_add(1,miao);
                }
                if(s1num==2)
                {
                     fen++;
                        if(fen==60)
                        fen=0;
                        write_sfm(7,fen);
                        write_com(0x80+0x40+7);
                        write_add(2,fen);
                }
                if(s1num==3)
                {
                        shi++;
                        if(shi==24)
                        shi=0;
                        write_sfm(4,shi);
                        write_com(0x80+0x40+4);
                        write_add(3,shi);
                }
        }
        if(s3==0)
        {
                delay(5);
                if(s3==0)
                {
                while(!s3);
                di();
                if(s1num==1)
                {
                         miao--;
                        if(miao==-1)
                        miao=59;
                        write_sfm(10,miao);
                        write_com(0x80+0x40+10);
                        write_add(1,miao);
                }
                if(s1num==2)
                {
                        fen--;
                        if(fen==-1)
                        fen=59;
                        write_sfm(7,fen);
                        write_com(0x80+0x40+7);
                        write_add(2,fen);
                }
                if(s1num==3)
                {
                        shi--;
                        if(shi==-1)
                        shi=23;
                        write_sfm(4,shi);
                        write_com(0x80+0x40+4);
                        write_add(3,shi);
                }
                }
        }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scan();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ount++;
        if(count==20)
        {
        miao++;
        count=0;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
                        write_sfm(4,shi);
                        write_add(3,shi);
                }
                write_sfm(7,fen);
                write_add(2,fen);
        }
        write_sfm(10,miao);
        write_add(1,miao);
    }
}

其中24c02.h的内容是
bit write=0;
sbit sda=P2^0;
sbit scl=P2^1;
void delay0()
{
;;
}
void start()
{
        sda=1;
        delay0();
        scl=1;
        delay0();
        sda=0;
        delay0();
}
void stop()
{
  sda=0;
  delay0();
  scl=1;
  delay0();
  sda=1;
  delay0();
}

void respon()
{
        uchar i;
        scl=1;
        delay0();
        while((sda==1)&&(i<250))i++;
        scl=0;
        delay0();
}

void init_24c02()
{
        sda=1;
        delay0();
        scl=1;
        delay0();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temp=temp<<1;
                scl=0;
                delay0();
                sda=CY;
                delay0();
                scl=1;
                delay0();
        }
        scl=0;
        delay0();
        sda=1;
        delay0();
}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k;
        scl=0;
        delay0();
        sda=1;
        delay0();
        for(i=0;i<8;i++)
        {
                scl=1;
                delay0();
                k=(k<<1)|sda;
                scl=0;
                delay0();
        }
        return k;
}

void write_add(uchar address,uchar date)
{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
        write_byte(date);
        respon();
        stop();
}

char read_add(uchar address)
{
        uchar date;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
        start();
        write_byte(0xa1);
        respon();
        date=read_byte();
        stop();
        return date;

}

求解为什么连接上按键后按键部分却不起作用(按键没有问题)

网友A:
在程序中找到if(s1num!=0);这一行把后面的分号去掉试一下,应该可以了,(另外就是不用的函数可以屏蔽了,还有在中断和主函数不要同时调用同一个函数)这是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程序中找到if(s1num!=0);这一行把后面的分号去掉试一下,应该可以了,(另外就是不用的函数可以屏蔽了, ...

谢谢终于调试成功了,我还有一个问题希望前辈解答一下,那就是是不是中断和主函数同时调用一个函数有时候会出现错误才不能同时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程序中找到if(s1num!=0);这一行把后面的分号去掉试一下,应该可以了,(另外就是不用的函数可以屏蔽了, ...

还有就是液晶.有一部分我没有设置却会出现字符是为什么,我试了很多遍也不能去除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液晶.有一部分我没有设置却会出现字符是为什么,我试了很多遍也不能去除掉

乱码是肯定的,你只负责初始地址而且没有限制最后的末地址,最简单就是在uchar code table[]="2008-9-30 MON";中mon的后面加两个空格就行;比如uchar code table[]="2008-9-30 MON  ";这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