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2
收藏

楼主:
ID:287347
只看他

网友(2018-03-04):
超声波测距模块51单片机针脚怎么连接?
附件列表
(2018-3-4 08:26 上传)
原图尺寸 143.16 KB, 下载次数: 43
ID:116400
只看他

网友:
这个是图形上错了吧,你的这个图形是驱动步进电机的模块。超声波传感器如图所示
,VCC是电源 GND是地,TRIG是控制端(输入),ECHO是返回端(输出),超声波测距实际是测量从TRIG触发开始到接收到ECHO的时间差,即可换算出距离。
附件列表
(2018-3-4 16:59 上传)
原图尺寸 15.02 KB, 下载次数: 52
ID:496810
只看他

网友(2019-04-13):
请问中间的两个引脚是随便定义吗
51黑电子论坛
Powered by
Discuz!
X3.1
首页
标准版
触屏版
电脑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