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蓝牙台灯源码(带五级调光)

楼主(2018-03-04):
/**********************************************************************************************
程序名:    蓝牙台灯
硬件支持: stc89c51 11.0596MHz
接口说明: P2.0
修改日志:
完成最基本的蓝牙调光以及开关控制功能
**********************************************************************************************/
#include "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UART_data; //定义串口接收数据变量
sbit  PWM=P2^0;
unsigned char LD;//亮度位 0-255调节
uchar time;
bit flag;          //变化标志位
void initTimer(void)
{
                TMOD=0x1;
          TH0=(65536-10)/256;//赋初值定时
    TL0=(65536-10)%256;//0.01ms
}

void initUart(void)
{
TMOD|=0x20;
SCON=0x50;
TH1=0xfd;
TL1=0xfd;
TR1=1;
ET1=1;
}

void uart(void) interrupt 4
{
if(RI)
{
                ES=0;                        //接收完毕关闭一下,用再打开,避免中断乱开
    RI=0;                        //令接收中断标志位为0(软件清零)
    UART_data=SBUF;
                ES=1;

        if(UART_data == 1){if(LD != 255){ flag=1;LD = LD+51;  }}//串口接收到1,增加亮度
        if(UART_data == 2){if(LD != 0){ flag=1;LD = LD-51; }} //串口接收到2,减少亮度
        if(UART_data == 3){if(LD != 0){ flag=1;LD = 0; }}                 //串口接收到3,改变亮度为0 即关灯
        if(UART_data == 4){if(LD != 255){ flag=1;LD = 255; }}         //串口接收到4,改变亮度为255;即开灯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R0=0;//赋初值时,关闭定时器
                TH0=(65536-10)/256;//赋初值定时
    TL0=(65536-10)%256;//0.01ms
    TR0=1;//打开定时器
    time++;
}

void main(void)
{
LD = 153;//初始亮度
flag = 0;
IP=0X10;
initTimer();
initUart();
TR0=1;
ET0=1;
EA=1;
while(1)
        {
                                                         if(time>=255)  //PWM周期等于255*0.1ms
                {
                                                                                time=0;
                }
                if(time < LD)
                {
                        PWM=0;
                }
                else
                {
                        PWM=1;
                }

        }
}

网友A:
可以做為參考藍芽控制應用的基礎~感恩在感恩

楼主:
你也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為參考藍芽控制應用的基礎~感恩在感恩

你注意一下用串口中断和定时中断有一点冲突

网友B:
是的    头像就是图书馆,

网友C(2019-07-15):
很想要但是没有黑币。。。。楼主可以私发给我吗?

网友D(2019-11-27):
很好,很想要。

网友E:
最近正好在搞这个,学习了

网友F:
为什么串口助手测试了发送数字后没有反应?

网友G:
很好,很赞,下载下来看看,谢谢分享

楼主(2021-01-27):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串口助手测试了发送数字后没有反应?

数据格式,波特率参考程序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