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技术基础实验指导书 含万用表 示波器 信号发生器的使用(共219页pdf下载)

楼主:
上传点资料,希望和大家沟通交流学习

二、使用说明:
⑴万用表电源开关;
⑵数值显示表盘;
⑶表盘显示锁定按键;
⑷不同参数测量档位选择表盘(转不动为防止错误操作自动锁定状态,不要强迫转动,否则会损坏万用表) ;
⑸黑表笔(测量带极性的参数时接负极端或地端) ;
⑹红表笔(测量带极性的参数时接正极端或高电平端) ;
⑺测毫安级电流红表笔插座(红表笔从电压、电阻红表笔插座先拔除,然后转动档位表盘到相应位置,该表笔插座自动锁定状态才能打开,实测时注意表笔在电路中的连接) ;
⑻测安培级电流红表笔插座(红表笔从电压、电阻红表笔插座先拔除,然后转动档位表盘到相应位置,该表笔插座自动锁定状态才能打开,实测时注意表笔在电路中的连接) ;
⑼三极管极性和三极管电流放大系数测量插座(注意区别三极管的三个不同管脚) ;
⑽电容参数测量插座(被测电容受表盘所标电容最大容量的限制) ;
三、练习
1.学习用万用表辨别二极管极性、三极管管脚的方法以及判断它们的好坏。
2.学习识别各种类型的元件。

①频率显示窗口
显示输出信号的频率或外测频信号的频率,单位分 KHz 和 Hz 两种,以对应的指示灯亮为区分。
②幅度显示窗口
显示函数输出信号的幅度(对输入阻抗大于 600 欧姆的情况,显示峰值;对输入阻抗为 50欧姆的情况,显示峰—峰值;通常情况下,不作特殊说明输入阻抗都看作大于 600欧姆) ,单位分 VP—P和 mVP—P两种,以对应的指示灯亮为区分。
③扫描宽度调节旋钮
在外测频率时,调节此电位器可以改变内扫描的时间长短(在外测信号频率很高时,不能跟随进行测量,应打开此开关使外测信号通过带通开关进入测量系统) ,一般情况下,逆时针旋到底(绿灯亮) ,使外输入测量信号经过低通开关进入测量系统。
④速率调节旋钮
在外测频率时,调节此电位器可调节扫频输入的扫频幅度范围(调节外测信号的衰减幅度) 。一般情况下,逆时针旋到底(绿灯亮) ,为外输入待测量信号经过衰减“20 dB”进入测量系统。
⑤外部输入插座
当“扫描/计数键”功能选择在外扫描状态或外测频率功能时,外扫描控制信号或外测频率信号由此输入。
⑥TTL 信号输出端
输出标准的 TTL 幅度的脉冲信号,输出阻抗为 600Ω,作为给数字电路加脉冲信号。
⑦函数信号输出端
输出多种波形受控的函数信号, 输出幅度 20Vp-p(1MΩ负载), 10 Vp-p (50Ω负载) 。
⑧函数信号输出幅度调节旋钮 调节范围 20dB,与函数信号输出幅度衰减开关协调使用。
⑨函数信号输出信号直流电平预置调节旋钮
调节范围:-5V~+5V(50 负载) ,当电位器处在中心位置时,则为 0 电平。通常为“OFF”位置关闭状态。
⑩输出波形,对称性调节旋钮
调节此旋钮可改变输出信号的对称性。 当电位器处在中心位置或 “OFF” 位置时,则输出对称信号。通常为“OFF”位置关闭状态。
⑾函数信号输出幅度衰减开关
“20dB” 、 “40dB” 键均不按下, 输出信号不经衰减, 直接输出到插座口。 “20dB” 、“40dB”键分别按下,则可选择 20dB 或 40dB 衰减。与函数信号输出幅度调节旋钮协调使用。
⑿函数输出波形选择按钮
可选择正弦波、三角波、脉冲波输出,每按一次,连续循环选择。
⒀“扫描/计数”按钮
可选择多种扫描方式和外测频方式,每按一次,连续循环选择。

①亮度调节旋钮(INTEN SITY) :调节光迹的亮度;
②辅助聚焦(ASTIG) :与聚焦配合,调节光迹的清晰度;
③聚焦(FOCUS) :调节光迹的清晰度;
④迹线旋转(ROTATION) :调节光迹与水平刻度线平行;
⑤校正信号(CAL) :提供幅度为 0.5V,频率为 1KH 的方波信号,用于校正 10:
1 探极的补偿电容器和检测示波器垂直与水平的偏转移因数。
⑥电源指示(POWER INDICATOR) :电源接通时灯亮。
⑦电源开关(POWER) :电源接通或关闭
⑧CH1 位移(POSITION) :调节通道 1光迹在屏幕上的垂直位置;
PULL CH1-X,CH2-Y:用作X-Y 显示。
⑨CH2 位移(POSITION) ,PULL INVERT:调节通道 2 光迹在屏幕上的垂直位置;
PULL INVERT:在ADD 方式时使CH1+CH2 或CH1-CH2 。
⑩垂直方式(VERT MODE):
CH1 或CH2:通道 1 或通道 2 单独显示;
ALT:两个通道交替显示;
CHOP:两个通道断续显示,用于扫速较慢时的双踪显示;
ADD:用于两个通道的代数和或差。
⑾CH1 垂直衰减器(VOLTS/DIV):调整CH1 垂直偏转灵敏度。
⑿CH2 垂直衰减器(VOLTS/DIV):调整CH1 垂直偏转灵敏度。
⒀CH1 微调(VARIABLE) :用于 CH1 通道连接调整垂直偏转灵敏度,顺时针旋足为校正位置。
⒁CH2 微调(VARIABLE) :用于 CH2 通道连接调整垂直偏转灵敏度,顺时针旋足为校正位置。
⒂CH1 耦合方式(AC-DC-GND) :用于 CH1 通道选择被测信号馈入垂直通道的耦合方式。
⒃CH2 通道耦合方式(AC-DC-GND) :用于 CH2 通道选择被测信号馈入垂直通道的耦合方式。
⒄CH1 OR X:CH1 通道被测信号输入插座。
⒅CH2 OR X:CH2 通道被测信号输入插座。
⒆接地(GND) :与机壳相连的接地端。
⒇外触发输入(EXT INPUT) :外触发输入插座。
(21)内触发源(INT TRIG SOURCE) :用于选择 CH1、CH2 或交替触发。
(22) 触发源选择 (TRIG  SOURCE) : 用于选择触发源为 INT (内) , EXT(外)或LINE(电源)。
(23)触发极性(SLOPE) :用于选择信号的上升或下降沿触发扫描。
(24)电平(VEOVEL) :用于调节被测信号在某一电平触发扫描。
(25)微调(VARIABLE) :用于连续调节扫描速度,顺时针旋足为校正位置。
(26)扫描速率(SEC/DIV) :用于调节扫描速度。
(27)触发方式(TRIG MODE):
常态(NORM) :无信号时,屏幕上无显示;有信号时,无电平控制配合显示稳定波形;
自动(AUTO) :无信号时,屏幕上显示光迹;有信号时,无电平控制配合显示稳定波形; 电视场(TV) :用于显示电视场信号;
峰值自动(P-P AUTO) :无信号时,屏幕上显示光迹;有信号时,无需调节电平既能获得稳定波形显示。
(28)触发指示(TRIG’D):在触发扫描时,指示灯亮。
(29)水平位移(POSITION) :调节迹线在屏幕上的水平位置。 PULL×10:拉出时扫描速度被扩展十倍。
(30)机壳背后的外监频输出:监视示波器显示某一通道波形的频率。

完整的pdf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共219页):

网友A(2018-07-15):
很好的东西 下载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