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1602液晶没有设置的地方也会出现字符

楼主(2018-03-04):
为什么液晶没有设置的地方也会出现字符

求大神解答

我试过很多遍都去除不了

网友A:
仔细检查下 是否中间有字符  如果没有  试一下2008-9-30 MONY  看看中间那个异常显示是否还在

网友B:
最有可能的就是你的程序有问题,要慢慢检查检查送数字的那部分程序

网友C:
把程序贴出来看看。估计是程序中送数字的问题。

网友D:
求教大神

网友E:
你应该看看是不是代码没有写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