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程序中的这些0x55,0x51,0x52,0xFF都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8-03-04):
例如 if(comdata[1]==0xFF)这样,0xFF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程序上使用的数值表达  0xFF等都是十六进制写法   换成十进制就是255  换成二进制就是11111111    你这条语句解释为  如果 数组comdata 第二个字节的数值等于255时

网友B:
0xFF是用16进制来表示十进制的255的表示方法。也可以用0FFH来表示。换算成二进制1111 1111

这是数字电路的最最基本的知识,建议你还是从头学起。

网友C:
0x00-0xFF是十六进制的表示数,例如0x11换算十进制就是1*16+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