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单片机矩阵键盘设置上限检测、报警装置(LED灯亮、电机转动散热)

楼主:
该温度检测器,使用了10米线长的DS18b20温度传感器和51开发板,传感器由于使用长距离的接线,所以需增加上拉电阻。使用Lcd1602显示温度和所设置的上限报警值,可使用矩阵键盘设置上限报警的温度值,报警系统包括:LED灯由黄变红,同时电机转动散热。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temp.h"        //包含ds18b20的相关函数
#include "lcd.h"    //包含Lcd的相关函数

#define GPIO_KEY P1        //薄膜按键接口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选择Lcd屏写入位置的函数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在Lcd屏进行写入数据操作的函数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函数

sbit LED_yello=P3^5;        //LED黄色正极
sbit LED_red=P3^6;                //LED红色正极
sbit K3=P3^2;  //设置按键

int Ceiling=27;     //初始上限值

u8 LcdplayData[16]={'T','e','m','p',':',' ',' ',0,0,0,0,'.',0,0,'`','C'};
u8 sz[16]="Please input:   ";
u8 shezhi[16]={'C','e','i','l','i','n','g',':',' ','2','7','`','C',' ',' ','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延时函数,延时1ms
{
        int j;
        for(;ms>0;ms--)
          for(j=140;j>0;j--);
}

/*******************************************************************************
* 函 数 名         : datapros()
* 函数功能                   : 温度读取处理转换函数
* 输    入         : temp
* 输    出         : 无
*******************************************************************************/

int datapros(int temp)
{
           float tp;
        int t;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LcdplayData[7] ='-';           //正负位为-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else
          {
                LcdplayData[7] ='+';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t=temp;
        LcdplayData[8] = temp / 10000+48;       //提取各位
        LcdplayData[9] = temp % 10000 / 1000+48;
        LcdplayData[10] = temp % 1000 / 100+48;
        LcdplayData[12] = temp % 100 / 10+48;
        LcdplayData[13] = temp % 10+48;

        return t;
}

/*******************************************************************************
* 函数名         :LcdDisplay()
* 函数功能                 :Lcd1602显示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LcdDisplay()
{
        LcdWriteCom(0x87);
        LcdWriteData(LcdplayData[7]);         //写入+-号
        LcdWriteData(LcdplayData[8]=='0' ? ' ':LcdplayData[8]);         //输出整数部分
        LcdWriteData(LcdplayData[9]=='0' ? ' ':LcdplayData[9]);                //若是0,不输出
        LcdWriteData(LcdplayData[10]);
        LcdWriteCom(0x8c);
        LcdWriteData(LcdplayData[12]);                                                                //输出小数部分
        LcdWriteData(LcdplayData[13]);
//        Delay_ms(100);

/*
        SBUF = '0'+m;        //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发送完成标志位清零
*/
}

void xinxi()//输出两行中的固定信息
{
        u8 i;
        LcdWriteCom(0x01);//清屏
        LcdWriteCom(0x80);//输出第一行的
        for (i=0;i<7;i++)
        {
                LcdWriteData(LcdplayData[i]);
        }
        LcdWriteCom(0x8b);
        LcdWriteData(LcdplayData[11]);
        LcdWriteCom(0x8e);
        LcdWriteData(LcdplayData[14]);
        LcdWriteData(LcdplayData[15]);
        LcdWriteCom(0xc0);//输出第二行的
        for (i=0;i<16;i++)
        {
                if (i==8&&shezhi[8]=='0')        shezhi[8]=' ';
                LcdWriteData(shezhi[i]);
        }
}

void zdkg()            //        中断开关
{
     EA=1;
     IT0=1;
         EX0=1;
}

void Int0()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的中断函数
{
        u8 i,j,KeyValue;
        u16 key=0;
        if(K3==0)
        {
                Delay_ms(10);//消抖
                if(K3==0)
                {
                        LcdWriteCom(0x80);
                        for (i=0;i<16;i++)//输出提示信息
                        {
                                LcdWriteData(sz[i]);
                        }
                        while (K3==0)        ;//等待松手,必须确保第一次按下后已松手
                        while (1)
                        {
                                j=0;
                            GPIO_KEY=0x0f;
                            while (GPIO_KEY==0x0f)        //等待按下键盘
                                {
                                        if (K3==0)
                                        {
                                                Delay_ms(10);
                                                if (K3==0)
                                                {
                                                        while (K3==0)        ;//等待松手,必须确保第2次按下后已松手
                                                        goto over;        //若再次按下K3按键,则设置完毕,可以跳出中断
                                                }
                                        }
                                }
                                if (GPIO_KEY!=0x0f)//读取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_ms(10);//延时消抖
                                        if(GPIO_KEY!=0x0f)//再次检测键盘是否按下
                                        {
                                                //测试列
                                                GPIO_KEY=0X0f;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        KeyValue=0;break;
                                                        case(0X0b):        KeyValue=1;break;
                                                        case(0X0d): KeyValue=2;break;
                                                        case(0X0e):        KeyValue=3;break;
                                                }
                                                //测试行
                                                GPIO_KEY=0Xf0;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0;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4;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8;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12;break;
                                                }
                                                while((j<40)&&(GPIO_KEY!=0xf0))         //松手检测
                                                {
                                                        Delay_ms(10);
                                                        j++;
                                                }
                                                switch (KeyValue)
                                                {
                                                        //key计算最新键入的值,Ceiling存放最新键入的值
                                                        case  0:key=key*10+1;Ceiling=key;break;//键入1
                                                           case  1:key=key*10+2;Ceiling=key;break;//键入2
                                                         case  2:key=key*10+3;Ceiling=key;break;//键入3
                                                        case  3:Ceiling++;key=0;break;                   //按“A”,则加1,同时变量key要清零
                                                        case  4:key=key*10+4;Ceiling=key;break;//键入4
                                                         case  5:key=key*10+5;Ceiling=key;break;//键入5
                                                        case  6:key=key*10+6;Ceiling=key;break;//键入6
                                                        case  7:Ceiling--;key=0;break;                   //按“B”,则减1,同时变量key要清零
                                                        case  8:key=key*10+7;Ceiling=key;break;//键入7
                                                        case  9:key=key*10+8;Ceiling=key;break;//键入8
                                                        case 10:key=key*10+9;Ceiling=key;break;//键入9
                                                        case 11:break;
                                                        case 12:key=Ceiling=0;break;                   //按“*”,则所有清零
                                                        case 13:key=key*10+0;Ceiling=key;break;//键入0
                                                        case 14:break;
                                                        case 15:break;                                                   //“C”“D”“#”无操作
                                                }
                                                shezhi[8] = Ceiling % 1000 / 100+48;
                                                shezhi[9] = Ceiling % 100 / 10+48;
                                                shezhi[10] = Ceiling % 10+48;
                                                LcdWriteCom(0xc8);
                                                LcdWriteData(shezhi[8]=='0' ? ' ':shezhi[8]);          //显示设置的上限值
                                                LcdWriteData(shezhi[9]=='0' ? ' ':shezhi[9]);
                                                LcdWriteData(shezhi[10]);
                                        }
                                }
                        }
                }
        }
        over:        xinxi();        //跳出中断前重新输出屏幕固定信息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u16 temp;
        LED_red=0;
        LED_yello=1;
        LcdInit();//初始化Lcd
        zdkg();          //打开中断
        xinxi();  //输出屏幕固定信息
        while(1)
        {
                temp=datapros(Ds18b20ReadTemp());         //数据处理函数
                LcdDisplay();                                             //Lcd显示函数
                if (temp>=Ceiling*100)        LED_red=1,LED_yello=0;  //超限报警(LED灯变红)
                else LED_red=0,LED_yello=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