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的蓝牙控制小车程序制作

楼主(2018-03-04):
尝试做了下,应该说模仿制作了个关于蓝牙控制的小车避障,还在细化

#include<reg51.h>
#include<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Buffer[4] = {0}; //从串口接收的数据
uint i,j;
sbit ENA=P1^5; /* L298的Enable A */
sbit ENB=P1^0; /* L298的Enable B */
sbit IN1=P1^4; /* L298的Input 1 */
sbit IN2=P1^3; /* L298的Input 2 */
sbit IN3=P1^2; /* L298的Input 3 */
sbit IN4=P1^1; /* L298的Input 4 */
sbit ISS=P2^1;/*红外传感信号接收口*/
uchar a=20;
uchar t=0; /* 中断计数器 */
uchar m1=0; /* 电机1速度值 */
uchar m2=0; /* 电机2速度值 */
uchar tmp1,tmp2; /* 电机当前速度值 */

/****************************************延时程序 Delay_1ms()******************************************/
void Delay_1ms(uint i)//1ms延时
{
                uchar x,j;
                for(j=0;j<i;j++)
                for(x=0;x<=148;x++);
}

/********************************************************************
* 名称 : Init()
* 功能 : 初始化,晶振11.0592,波特率9600,使串口中断,同时定时器0控制PWM
***********************************************************************/
void Init(void)
{
        TMOD = 0x22; //8 位自动重装计数
        PCON = 0x00;
        SCON = 0x50;//串行口控制寄存器 SM1=1,SM0=0方式一波特率可变
        TH0=0x9b;
        TL0=0x9b;
        TH1= 0xFd; //设置波特率 9600
        TL1= 0xFd;
        TR1=1; //启动定时器1
        ET0=1;
        TR0=1;
        ES = 1; //开串口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void motorL( char speed)
{         m1=abs(speed); /* 取速度的绝对值 */
        if(speed>0)
                {
                   IN1=0;           //正转
                   IN2=1;
                 }
     else
           {
              IN1=1;
                     IN2=0;        //倒转

                 }
}
void motorR( char speed)
{
        m2=abs(speed); /* 电机2的速度控制 */
        if(speed>0)
                {
                  IN3=0;
                  IN4=1;
                 }
        else
                 {
                  IN3=1;
                  IN4=0;
                 }
}
void GO(void)

        {
                motorL(a);
                motorR(a);

        }
void BACK()
        {
                motorL(-20);
                motorR(-20);

        }
void TL(void)
        {
                motorL(30);
                motorR(50);

        }
void TR(void)
        {
                motorL(50);
                motorR(30);

        }

void STOP(void)
        {
                IN1=1;
                IN2=1;
                IN3=1;
                IN4=1;
        }

void dang1(viod)
   {
     motorL(20);
         motorR(20);

   }
void dang2(viod)
   {
     motorL(30);
         motorR(30);

                   }
void dang3(viod)
   {
     motorL(40);
         motorR(40);

   }
void main()
{
        Delay_1ms(100);
        Init();//初始化

        while(1)
        {
                        switch(Buffer[0])
                        {
                                case 0X00: STOP(); break;

                                case 0X01:GO(); break;

                                case 0X03: TR(); break;

                                case 0X02:  BACK();break;

                                case 0X04:  TL();  break;

                                case 0x05:  dang1();break;

                                case 0x06:  dang2();break;

                                case 0x07:  dang3();break;

                                default:break;
                        }
         if(ISS==0)
         {
     motorL(0);
         motorR(0);
         STOP();
           }
        }
}

void Com_Int(void) interrupt 4
        {

                 EA = 0;
                if(RI == 1) //当硬件接收到一个数据时,RI会置位
                {
                        Buffer[0] = SBUF ;
                        RI = 0;

                }
                EA = 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0中断服务程序 */
        {
                if(t==0) /* 1个PWM周期完成后才会接受新数值 */
                {         tmp1=m1;
                          tmp2=m2;
                } //这个一开始车子的速度为零
                if(t<tmp1) ENA=1; else ENA=0; /* 产生电机1的PWM信号 */
                if(t<tmp2) ENB=1; else ENB=0; /* 产生电机2的PWM信号 */
                t++;
                if(t>=50) t=0; /* 1个PWM信号由100次中断产生 */
        }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