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数码管定时插座问题

楼主(2018-03-04):
想用51单片机加2位数码管做一个0--24小时的倒计时插座,实现上电默认08小时倒计时,每过一小时数码管显示数字减1,直至倒计时完毕数码管显示––,单片机输出电平关断继电器。通过短按按键实现+1调节需要定的0-24时间,通过长按实现快速调节。希望论坛大神给个程序思路不,胜感激。

网友A:
硬件部分
1 LED驱动电路
2 电源开关驱动电路
3 单片机最小系统
4 单片机电源系统。
5 按键电路
软件部分
1 LED驱动电路
2 按键读取与仿抖处理
3 记时功能
4 时间设定
5 开关驱动
6 低功耗处理
问题
1 系统低功耗问题
2 系统开关火线零线问题
3 系统中断停电问题

网友B:
给你一个电路和程序,完全满足你的要求,共阳数码管,实际电路Q2、Q3要用PNP管才合理,位选a、b对调。图中用NPN管只是为了仿真。#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key_S 300                                                //宏定义短按(约20ms)
#define key_L 6000                                        //宏定义长按(约2/3s)
#define key_M 3000                                        //宏定义长按(约1/3s)
sbit K1 = P1^1;                                                //定时设置端口
sbit OUT= P1^0;                                                //输出端口
sbit b=P3^1;                                                         //位选b端口
sbit a=P3^0;                                                         //位选a端口

uchar code table[]={                                        //共阳数码管段码0~f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

uint Cnt2ms=0;                                                        //定义2ms秒变量
uchar hour=8,min=59,sec=59;                //定义时、分、秒变量
bit Twinkle;                                                        //闪烁标志
bit flag=0;                                                                //2ms数码管动态显示标志
bit Back=1;                                                                //倒计时标志
/***************************************
        定时器T0/T1初始化程序 @11.0592MHz
***************************************/
void Timer_Init()
{
        TMOD = 0x01;                                        //设置T0模式1,T1模式2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值2ms
        TH0 = 0xF8;                                                //设置定时初值2ms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1中断
}

/*************************
          按键扫描程序
*************************/
void key_scan()
{
        static uint count;//消抖计数变量
        if(!K1)
        {
                count++;
                if(count>=key_L)                        //长按快调
                {
                        hour++;
                        if(hour>=25)
                                hour=0;
                        count=key_M;
                }
        }
        else                                                        //按键抬起
        {
                if(count>key_S && count<key_L)//短按
                {
                        hour++;
                        if(hour>=25)
                                hour=0;
                }
                count=0;                                        //count清0
        }
}
/********************************
                数码管显示程序
********************************/
void display()
{
        static uchar num=0;                                //分时显示变量
        if(flag==1)
        {
                flag=0;
                switch(num)
                {
                        case 0:
                                P2=0xff;                                        //消隐
                                a=1;b=0;                                        //时十位位码
                                if(Back==0)        P2=0xbf;        //显示"-"
                                else        P2=table[hour/10];        //时十位段码
                                num++;
                         break;

                        case 1:
                                P2=0xff;                                        //消隐
                                a=0;b=1;                                        //时个位位码
                                if(Back==0)        P2=0xbf;        //显示"-"
                                else
                                {
                                        if(Twinkle==1)                //时点闪烁
                                                P2=table[hour%10]+0x80;//时个位段码+点
                                        else
                                                P2=table[hour%10];
                                }
                                num=0;
                         break;
                }
        }
}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Timer_Init();                                        //初始化定时器
        OUT=1;                                                        //加电输出
        while(1)
        {
                key_scan();                                        //按键扫描
                display();                                        //显示
                if(hour==0)
                {
                        OUT=0;                                        //停止输出
                        Back=0;                                        //倒计时标志清0
                }
                else
                {
                        OUT=1;                                        //输出
                        Back=1;                                        //倒计时标志置1
                }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2m秒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值2ms
        TH0 = 0xF8;                //设置定时初值2ms
        flag=1;
        if(Back==1)
        {
                Cnt2ms++;                                        //时间变量Cnt2ms自+1
                if(Cnt2ms<125)                                //闪烁频率1Hz
                        Twinkle=1;                                //闪烁标志
                else Twinkle=0;
                if(Cnt2ms>=500)                    //在此可以调整精度
                {
                        Cnt2ms=0;                                //变量Cnt2ms清0
                        sec--;                                        //秒自-1
                        if(sec>=60)                                //如果秒>=60
                        {
                                sec=59;                                //秒清0
                                min--;                                //分自-1
                                if(min>=60)                        //分>=60
                                {
                                        min=59;                        //分清0
                                        hour--;                  //小时自-1
                                        if(hour>=25)        //小时>=25
                                                hour=24;                //小时清0
                                }
                        }
                }
        }
}

楼主:
谢谢朋友无私分享。

网友C: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key_S 300                                                //宏定义短按(约20ms)
#define key_L 6000                                        //宏定义长按(约2/3s)
#define key_M 3000                                        //宏定义长按(约1/3s)
sbit K1 = P1^1;                                                //定时设置端口
sbit OUT= P1^0;                                                //输出端口
sbit b=P3^1;                                                         //位选b端口
sbit a=P3^0;                                                         //位选a端口

uchar code table[]={                                        //共阳数码管段码0~f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

uint Cnt2ms=0;                                                        //定义2ms秒变量
uchar hour=8,min=59,sec=59;                //定义时、分、秒变量
bit Twinkle;                                                        //闪烁标志
bit flag=0;                                                                //2ms数码管动态显示标志
bit Back=1;                                                                //倒计时标志
/***************************************
        定时器T0/T1初始化程序 @11.0592MHz
***************************************/
void Timer_Init()
{
        TMOD = 0x01;                                        //设置T0模式1,T1模式2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值2ms
        TH0 = 0xF8;                                                //设置定时初值2ms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1中断
}

/*************************
          按键扫描程序
*************************/
void key_scan()
{
        static uint count;//消抖计数变量
        if(!K1)
        {
                count++;
                if(count>=key_L)                        //长按快调
                {
                        hour++;
                        if(hour>=25)
                                hour=0;
                        count=key_M;
                }
        }
        else                                                        //按键抬起
        {
                if(count>key_S && count<key_L)//短按
                {
                        hour++;
                        if(hour>=25)
                                hour=0;
                }
                count=0;                                        //count清0
        }
}
/********************************
                数码管显示程序
********************************/
void display()
{
        static uchar num=0;                                //分时显示变量
        if(flag==1)
        {
                flag=0;
                switch(num)
                {
                        case 0:
                                P2=0xff;                                        //消隐
                                a=1;b=0;                                        //时十位位码
                                if(Back==0)        P2=0xbf;        //显示"-"
                                else        P2=table[hour/10];        //时十位段码
                                num++;
                         break;

                        case 1:
                                P2=0xff;                                        //消隐
                                a=0;b=1;                                        //时个位位码
                                if(Back==0)        P2=0xbf;        //显示"-"
                                else
                                {
                                        if(Twinkle==1)                //时点闪烁
                                                P2=table[hour%10]+0x80;//时个位段码+点
                                        else
                                                P2=table[hour%10];
                                }
                                num=0;
                         break;
                }
        }
}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Timer_Init();                                        //初始化定时器
        OUT=1;                                                        //加电输出
        while(1)
        {
                key_scan();                                        //按键扫描
                display();                                        //显示
                if(hour==0)
                {
                        OUT=0;                                        //停止输出
                        Back=0;                                        //倒计时标志清0
                }
                else
                {
                        OUT=1;                                        //输出
                        Back=1;                                        //倒计时标志置1
                }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2m秒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值2ms
        TH0 = 0xF8;                //设置定时初值2ms
        flag=1;
        if(Back==1)
        {
                Cnt2ms++;                                        //时间变量Cnt2ms自+1
                if(Cnt2ms<125)                                //闪烁频率1Hz
                        Twinkle=1;                                //闪烁标志
                else Twinkle=0;
                if(Cnt2ms>=500)                    //在此可以调整精度
                {
                        Cnt2ms=0;                                //变量Cnt2ms清0
                        sec--;                                        //秒自-1
                        if(sec>=60)                                //如果秒>=60
                        {
                                sec=59;                                //秒清0
                                min--;                                //分自-1
                                if(min>=60)                        //分>=60
                                {
                                        min=59;                        //分清0
                                        hour--;                  //小时自-1
                                        if(hour>=25)        //小时>=25
                                                hour=24;                //小时清0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