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模拟微波炉的控制器 ds18b20数据时不时跳一下

楼主:
我自己做一个模拟微波炉的控制器,大概就是用ds18b20提供的温度控制步进电机,怎么我用ds18b20测温数据时不时跳一下然后又正常。有没有人帮我看一下,可以回复,也可以加我qq904784778。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valu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七段数码管显示码,显示0~9
uint tt=20;    // 为了计时一秒,定时器一次中断为50ms,20*50ms=1s
uint tmax=30;     //火力上限
uint check=0;
uint m;
int count_s=0;    //时间
sbit P10=P1^0;                //引脚定义
sbit P11=P1^1;
sbit P12=P1^2;
sbit P13=P1^3;
sbit P14=P1^4;
sbit P15=P1^5;
sbit P16=P1^6;
sbit P17=P1^7;
sbit P20=P2^0;
sbit P21=P2^1;
sbit P22=P2^2;
sbit P23=P2^3;
sbit P24=P2^4;
sbit P25=P2^5;
sbit P26=P2^6;
sbit P30=P3^0;
sbit P31=P3^1;
sbit P32=P3^2;
sbit P33=P3^3;
sbit P34=P3^4;
sbit P35=P3^5;
sbit P36=P3^6;
sbit P37=P3^7;
sbit DQ=P2^7;   //定义DS18B20总线I/O
sbit DP=P0^7;

void Delay(uint i)//延时
{
while( i-- );
}

void T_initalize()
{
        EA=1;            //开中断
        ET0=1;
        ET1=1;           //定时器 中断允许
        TMOD=0x11;       //定时器T0 定时   方式一
        TH0=0x3c;
        TL0=0xaf;         //12M 晶振,65536-15536=50000,50000us*20=1000000us=1s
}

void Init_DS18B20(void)//初始化DS18B20
{
  uchar x=0;
  DQ=1;
  Delay(8);    //稍做延时
  DQ=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8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1;         //拉高总线
  Delay(14);
  x=DQ;           //稍做延时后,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20);
}

uchar Readonechar(void)//读一个字节
{
  uchar i=0;
  uchar dat=0;
  for (i=8;i>0;i--)
  {
    DQ=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4);
  }
  Delay(500);
  return(dat);
}

void Writeonechar(uchar dat)//写一个字节
{
  uchar i=0;
  for (i=8; i>0; i--)
  {
    DQ=0;
    DQ=dat&0x01;
    Delay(10);
    DQ=1;
    dat>>=1;
  }
}

void Tmperature_change(void) //发送温度转换命令
{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

uint Read_temperature(void)//读取温度
{
  uchar a=0;
  uchar b=0;
  uint t=0;
  Tmperature_change();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a=Readonechar();     //读低8位
  b=Readonechar();    //读高8位
  t=b;
  t<<=8;
  t=t|a;
  t=t*0.0625;
  return(t);
}

void Display_temperature()//显示温度
{
uint f,g,h,i;
i=Read_temperature();  //获取温度值
f=i/100;               //百位
g=i%100/10;            //十位
h=i%10;                //个位
m=i;
P24=1,P25=1,P26=1;
P0=codevalue[h];   //显示个位
P24=1,P25=1,P26=0;
Delay(160);
P24=1,P25=1,P26=1;
P0=codevalue[g];    //显示十位
P24=1;P25=0;P26=1;
Delay(160);
P24=1,P25=1,P26=1;
P0=codevalue[f];    //显示百位
P24=0,P25=1,P26=1;
Delay(160);
P24=1,P25=1,P26=1;
}

void Display_time()//显示时间
{
uint a,b,c,d;
a=count_s/600;             //取分的十位
b=(count_s/60)%10;         //取分的个位
c=(count_s%60)/10;         //取秒的十位
d=(count_s%60)%10;                  //取秒的个位
P20=1,P21=1,P22=1,P23=1;
P0=codevalue[d];           //显示秒的个位
P20=1,P21=1,P22=1,P23=0;
Delay(150);
P20=1,P21=1,P22=1,P23=1;
P0=codevalue[c];           //显示秒的十位
P20=1,P21=1,P22=0,P23=1;
Delay(160);
P20=1,P21=1,P22=1,P23=1;
P0=codevalue[b];           //显示分的个位
P20=1,P21=0,P22=1,P23=1;
Delay(160);
P20=1,P21=1,P22=1,P23=1;
P0=codevalue[a];           //显示分的十位
P20=0,P21=1,P22=1,P23=0;
Delay(160);
P20=1,P21=1,P22=1,P23=1;
}

void Display_initalize()
{
P2=0xff;
P0=0x40;
P20=0,P21=1,P22=1,P23=1,P24=1,P25=1,P26=1;
Delay(120);
P2=0xff;
P0=0x40;
P20=1,P21=0,P22=1,P23=1,P24=1,P25=1,P26=1;
Delay(120);
P2=0xff;
P0=0x40;
P20=1,P21=1,P22=0,P23=1,P24=1,P25=1,P26=1;
Delay(120);
P2=0xff;
P0=0x40;
P20=1,P21=1,P22=1,P23=0,P24=1,P25=1,P26=1;
Delay(120);
P2=0xff;
P0=0x40;
P20=0,P21=1,P22=1,P23=1,P24=0,P25=1,P26=1;
Delay(120);
P2=0xff;
P0=0x40;
P20=0,P21=1,P22=1,P23=1,P24=1,P25=0,P26=1;
Delay(120);
P2=0xff;
P0=0x40;
P20=0,P21=1,P22=1,P23=1,P24=1,P25=1,P26=0;
Delay(120);
P2=0xff;
}

void Motor()//电机
{
if(check==1)
{
P33=1,P34=0,P35=0,P36=0;
Delay(100);
P33=0,P34=1,P35=0,P36=0;
Delay(100);
P33=0,P34=0,P35=1,P36=0;
Delay(100);
P33=0,P34=0,P35=0,P36=1;
Delay(100);
}
}

void Temperature_check()//温度检测
{if(check==1)
{
if(m<=tmax)
P17=0;
if(m>tmax)
P17=1;
}
}

void Key_scan()//键位扫描
{
        if(!P10)
        {
         Delay(150);
                if(!P10)
                count_s+=60;      //时间+1分
        if (count_s>6000)
            count_s=0;
        }

    if(!P11)
        {
         Delay(150);
                if(!P11)
                count_s-=60;       //时间-1分
        if (count_s<0)
            count_s=0;
        }

        if(!P12)
        {
         Delay(150);
                if(!P12)
                tmax=50;      //小火
        }

        if(!P13)
        {
         Delay(150);
                if(!P13)
            tmax=80;      //中火

        }

        if(!P14)
        {
         Delay(150);
                if(!P14)
                tmax=120;    //大火

        }

        if(!P15)
        {
         Delay(150);
                if(!P15)
                {
                 P22=1;
         if(count_s==0)          //如果没有设定时间,不加热,定时器不工作
            TR0=0;
         else                    //如果已经设定时间,则开始计时,开始加热
                    {
            T_initalize();
            TR0=1;
            check=1;
            P17=0;
            }
                }

        }

        if(!P16)               //停止加热,终止定时器
        {
         Delay(150);
                if(!P16)
                {P17=1;
                 TR0=0;
         check=0;
                }
        }
}

void t0() interrupt 1//定时
{
    TR0=0;
    TH0=0x3c;
        TL0=0xaf;
    tt--;
        if (tt==0)
                {tt=20;
                count_s--;  //时间-1S
        if (count_s==0)  //如果定时已到
            {
                         P17=1;      //停止加热,定时器终止
             TR0=0;
                         check=0;
             P37=0;
                         Delay(500);
                         P37=1;
                         P37=0;
                         Delay(500);
                         P37=1;
                         P37=0;
                         Delay(500);
                         P37=1;
            }
        else
            TR0=1;        //继续定时
                }
    else
        TR0=1;

}

void main()
{
uint j;
P37=0;
Delay(500);
P37=1;
Read_temperature();
for(j=0;j<100;j++)
{
Display_initalize();
}

while(1)
{
Key_scan();
Display_temperature();
Display_time();
Temperature_check();
}
}

网友A(2018-03-05):
软件仿真改改就好并非实际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软件仿真改改就好并非实际电路

还是不行哦,还是会跳。

网友C(2021-09-10):
先调试DS18B20,然后再去调主程序控制部分,这样可能会好点。

网友D:
仿真的东西不要认得太真,和实际不是一回事,有这个时间,搭电路学习更有价值。

网友E:
我大致看了,因为是模拟的,所以可以排除干扰,觉得应该是你定时中断导致的问题,你在读温度的时候,要关中断,读完再开,它速度很快的,基本不影响计时。
就是加在 Readonechar(void) Writeonechar(uchar dat)两个函数。

网友F:
可能程序哪里有bug

网友G:
仿真的东西还需用实物样品来验证,仿真通过了样品可能还会有问题。

网友H:
同意楼上的大师们,最好用实物来验证,我买的学习板,都是在板上验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