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03ZET6的超声波测距程序

楼主(2018-03-04):
//这是hc_sr04.h文件
#include "hc_sr04.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记录定时器溢出次数
u16 overcount=0;

//设置中断优先级
void 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er;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Structer.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er.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er.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er.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er);
}

//初始化模块的GPIO以及初始化定时器TIM2
void HC_SR04_Init(void)
{
        //定义结构体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er;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er;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TRIG触发信号 PA.8
        GPIO_InitStructer.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er.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er.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er);

        GPIO_InitStructer.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er.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er.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er);

        //ECOH回响信号 PA.9
        GPIO_InitStructer.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Structer.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GPIOB, & GPIO_InitStructer);

        GPIO_InitStructer.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Structer.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GPIOB, & GPIO_InitStructer);

        //定时器TIM2初始化
        TIM_DeInit(TIM2);
        TIM_TimeBaseInitStructer.TIM_Period        = 1000-1;                                                //定时周期为1000
        TIM_TimeBaseInitStructer.TIM_Prescaler     = 72-1;                                                         //分频系数72
        TIM_TimeBaseInitStructer.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不分频
        TIM_TimeBaseInitStructer.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Init(TIM2,&TIM_TimeBaseInitStructer);

        //开启更新中断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ENABLE);
        //中断参数设置
        NVIC_Config();
        //关闭定时器使能
        TIM_Cmd(TIM2,DISABLE);
}

float Senor_Using(void)
{
        float length=0,sum=0;
        u16 tim;
        u16 i=0;
        /*测5次数据计算一次平均值*/
        while(i!=5)
        {
                PBout(8) = 1;  //拉高信号,作为触发信号
                delay_us(20);  //高电平信号超过10us
                PBout(8) = 0;
                //等待回响信号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9)==RESET);
                TIM_Cmd(TIM2,ENABLE);        //回响信号到来,开启定时器计数

                i += 1;                                                         //每收到一次回响信号+1,收到5次就计算均值
                //回响信号消失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9)==SET);
                TIM_Cmd(TIM2,DISABLE);                                                //关闭定时器

                tim = TIM_GetCounter(TIM2);                                //获取计TIM2数寄存器中的计数值,一边计算回响信号时间

                length=(tim+overcount*1000)/58.0;        //通过回响信号计算距离

                sum = length+sum;
                TIM2->CNT = 0;          //将TIM2计数寄存器的计数值清零
                overcount = 0;                //中断溢出次数清零
                delay_ms(10);
        }
        length = sum/5;
        return length;                        //距离作为函数返回值
}

float Senor_Using0(void)
{
        float length=0,sum=0;
        u16 tim;
        u16 i=0;
        /*测5次数据计算一次平均值*/
        while(i!=5)
        {
                PBout(6) = 1;  //拉高信号,作为触发信号
                delay_us(20);  //高电平信号超过10us
                PBout(6) = 0;
                //等待回响信号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7)==RESET);
                TIM_Cmd(TIM2,ENABLE);        //回响信号到来,开启定时器计数

                i += 1;                                                         //每收到一次回响信号+1,收到5次就计算均值
                //回响信号消失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7)==SET);
                TIM_Cmd(TIM2,DISABLE);                                                //关闭定时器

                tim = TIM_GetCounter(TIM2);                                //获取计TIM2数寄存器中的计数值,一边计算回响信号时间

                length=(tim+overcount*1000)/58.0;        //通过回响信号计算距离

                sum = length+sum;
                TIM2->CNT = 0;          //将TIM2计数寄存器的计数值清零
                overcount = 0;                //中断溢出次数清零
                delay_ms(10);
        }
        length = sum/5;
        return length;                        //距离作为函数返回值
}

//中断,当回响信号很长是,计数值溢出后重复计数,用中断来保存溢出次数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2,TIM_IT_Update)!=RESET)
        {
                //清除中断标志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TIM_IT_Update);
                overcount++;
        }
}
我的测试模块为:US-100带温度补偿(减少温度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网友A(2018-08-24):
代码完整一点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