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行器的飞控怎么理解

楼主(2018-03-04):
四轴飞行器的飞控怎么理解

网友A:
说白了就是一个控制飞行器运动的遥控器。详细说就是通过蓝牙或者其他通讯设备将向左移动、向右移动等等转化为四个转轴的油门信号,再发送给目标四轴飞行器进行解析,最终转化为操作者想要实现的运动或功能

网友B:
就是读取陀螺仪加速度计来获取飞机的姿态,然后接手用遥控发送的数据,输出四路PWM给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