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宏定义的调用的疑问

楼主(2018-03-05):
1、我在一个自定义的库函数1中定义了一个宏定义,我想在另外一个库函数2中调用,我已经把库函数1的头文件写在了库函数2中,为什么还是说没有声明?还是说宏定义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请各位大神帮帮忙!谢谢!(还是说宏定义也要在库函数2中也重新定义一次?)

网友A:
你好!没有程序,这怎么分析问题的所在
发一下 程序

网友B:
把程序发出来看看呗

网友C:
说明:(1)宏名一般用大写(2)使用宏可提高程序的通用性和易读性,减少不一致性,减少输入错误和便于修改。例如:数组大小常用宏定义(3)预处理是在编译之前的处理,而编译工作的任务之一就是语法检查,预处理不做语法检查。(4)宏定义末尾不加分号;(5)宏定义写在函数的花括号外边,作用域为其后的程序,通常在文件的最开头。(6)可以用#undef命令终止宏定义的作用域(7)宏定义不可以嵌套(8)字符串" "中永远不包含宏(9)宏定义不分配内存,变量定义分配内存。(10)宏定义不存在类型问题,它的参数也是无类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