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写的ds1302时钟程序 数码管调节时间一个暗一个亮的

楼主(2018-03-05):
//有些地方没删除,是调试的时候用的。请专家帮看看,为什么我写到开发板上,数码管调节时间一个暗一个亮的,
功能:显示时钟
          显示日期
         调节时钟日期
四位数码管显示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sbit Ge=P0^0 ;  //数码管段
sbit Shi=P0^1 ;
sbit Bai=P0^2 ;
sbit Qian = P0^3;

sbit SCK = P1^0; //DS1302模块
sbit DS = P1^1;
sbit CE = P1^2;

sbit KEY1=P1^3;  //按键
sbit KEY2=P1^4;

void configTime0(unsigned int ms);//配置定时器0配置中断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egin);//配置UART串口通信设置波特率

void Shownum();  //扫描函数
void display(); //数码管刷新函数

void Write_ds1302(unsigned char dat); //写1302函数1字节
void Write_ds1302_CE(unsigned char cmd,unsigned char dat); //读取1302函数1字节 对命令处理
//void read_ds1302_burst(unsigned char *dat); //burst模式读取8个字节 突发模式
void initds1302();//初始化ds1302
void keyset();
void keycan();
unsigned char Read_ds1302_CE(unsigned char cmd); //1302函数1字节 对命令处理
unsigned char Read_ds1302(); //读取1302函数1字节

unsigned char Smg[]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真值表 123456789abcdefg
unsigned char SmgI[] = {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0x08,0x03,0x46,0x21,0x06,0x0e};//带标点的真值表1.2.3.4.5.6.7.8.9.
unsigned char SmgTmp[8];//数码管缓存

unsigned char Time[8]; //时间缓存
unsigned char Tmp[4]; //调节时间的数组//0~分钟 1~小时 2~天 3~月
unsigned char flg = 1;//决定显示日期还是时间
unsigned char T0RL,T0RH;//重装定时器时间

unsigned char flg0,flg1,set0,set1;
bit backup0,backup1;

bit gb;
void main()
{
        EA = 1;
        configTime0(500);
        configUART(9600);
        initds1302();
        while(1)
        {
                Shownum();
                keyset();
        }
}

void Shownum()  //扫描函数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if(flg0==0){
        for(i=0;i<7;i++)
                {
                        Time[i]=Read_ds1302_CE(i);
                }

                gb = (bit)(Read_ds1302_CE(0)&0x01);//将ds1302秒寄存器最低位取出用于数码管中间的两个点闪烁
                 SmgTmp[0]=(Time[1]&0x0F);     //显示分钟,小时
           SmgTmp[1]=(Time[1]>>4);
           SmgTmp[2]=(Time[2]&0x0F);
           SmgTmp[3]=(Time[2]>>4);

           SmgTmp[4]=Time[3]&0x0F;    //显示日期,月份
           SmgTmp[5]=Time[3]>>4;
           SmgTmp[6]=Time[4]&0x0F;
           SmgTmp[7]=Time[4]>>4;

        }

}

void configTime0(unsigned int m)  //配置定时器0配置中断
{

        T0RH =(65536-m)/256;
        T0RL =(65536-m)%256;

        TMOD &=0xF0;
        TMOD |=0x01;
        TH0=T0RH;
        TL0=T0RL;
        ET0 = 1;
        TR0 = 1;
}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egin)  //配置UART串口通信设置波特率
{
        SCON = 0x50;
        TMOD &=0x0F;
        TMOD |=0x20;
        TH1=256-(11059200/12/32)/begin;
        TL1=TH1;
        ET1 = 0;
        ES = 1;
        TR1 = 1;
}
void Write_ds1302(unsigned char dat) //写1302函数1字节
{
        unsigned char mask;

    for (mask=0x01; mask!=0; mask<<=1)  //低位在前,逐位移出
    {
        if ((mask&dat) != 0) //首先输出该位数据
            DS = 1;
        else
            DS = 0;
        SCK = 1;       //然后拉高时钟
        SCK = 0;       //再拉低时钟,完成一个位的操作
    }
    DS = 1;
        }                //最后确保释放IO引脚
unsigned char Read_ds1302() //读取1302函数1字节
{
          unsigned char mask;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mask=0x01; mask!=0; mask<<=1)  //低位在前,逐位读取
    {
        if (DS!= 0)  //首先读取此时的IO引脚,并设置dat中的对应位
        {
            dat |= mask;
        }
        SCK = 1;       //然后拉高时钟
        SCK = 0;       //再拉低时钟,完成一个位的操作
    }
    return dat;              //最后返回读到的字节数据
}

void Write_ds1302_CE(unsigned char cmd,unsigned char dat) //读取1302函数1字节 对命令处理
{
        CE = 1;
        Write_ds1302((cmd<<1)|0x80);
        Write_ds1302(dat);
        CE = 0;
}
unsigned char Read_ds1302_CE(unsigned char cmd) //1302函数1字节 对命令处理
{
        unsigned char dat;
        CE = 1;
        Write_ds1302((cmd<<1)|0x81);
        dat=Read_ds1302();
        CE = 0;

        return dat;
}
/*void write_ds1302_burst(unsigned char *dat)  //burst模式写8个字节 突发模式
{
        unsigned char i;

        CE = 1;
        Write_ds1302(0xBE);
        for(i=0;i<8;i++)
        {
    Write_ds1302(dat[i]);

        }
        CE = 0;
}
void read_ds1302_burst(unsigned char *dat)  //burst模式读取8个字节 突发模式
{
        unsigned char i;

        CE = 1;
        Write_ds1302(0xBF);
        for(i=0;i<8;i++)
        {
                dat[i]=Read_ds1302;
        }
        CE = 0;
}*/
void initds1302()
{
        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code init[]={0x00,0x56,0x20,0x28,0x02,0x05,0x18};  //2018 2 16 20 20 00
  CE = 0;
  SCK = 0;
        dat=Read_ds1302_CE(0);
        if((dat&0x80)!=0)
        {
                Write_ds1302_CE(7,0x00);
                for(dat=0;dat<8;dat++)
                {
                        Write_ds1302_CE(dat,init[dat]);
                }
                Write_ds1302_CE(7,0x80);
        }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a,unsigned char b,unsigned char c,unsigned char d) //数码管刷新函数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 0;

                  P2 = 0xFF;
            switch(i)//调用不带标点的数组
            {
                  case 0:Qian = 1;Bai = 1;Shi = 1;Ge = 0;i++;P2 = Smg[a];break;
                  case 1:Qian = 1;Bai = 1;Shi = 0;Ge = 1;i++;P2 = Smg[b];break;
                  case 2:Qian = 1;Bai = 0;Shi = 1;Ge = 1;i++;P2 = Smg[c];break;
                  case 3:Qian = 0;Bai = 1;Shi = 1;Ge = 1;i=0;P2 = Smg[d];break;
                  default:break;
            }
          }
void displayI(unsigned char a,unsigned char b,unsigned char c,unsigned char d) //数码管刷新函数代表点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 0;

                  P2 = 0xFF;
            switch(i)//调用不带标点的数组
            {
                  case 0:Qian = 1;Bai = 1;Shi = 1;Ge = 0;i++;P2 = Smg[a];break;
                  case 1:Qian = 1;Bai = 1;Shi = 0;Ge = 1;i++;P2 = SmgI[b];break;
                  case 2:Qian = 1;Bai = 0;Shi = 1;Ge = 1;i++;P2 = SmgI[c];break;
                  case 3:Qian = 0;Bai = 1;Shi = 1;Ge = 1;i=0;P2 = Smg[d];break;
                  default:break;
            }
          }
void keycan()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buf[]={0xFF,0xFF};

                keybuf[0]=(keybuf[0]<<1)|KEY1;
          keybuf[1]=(keybuf[1]<<1)|KEY2;

if(keybuf[0]==0xFF)
{
        set0 = 1;
}
else if(keybuf[0]==0x00)
{
        set0 = 0;
}
else
{}
        if(keybuf[1]==0xFF)
{
        set1 = 1;
}
else if(keybuf[1]==0x00)
{
        set1 = 0;
}
else
{}
}
void keyset()
{
        if(set0!=backup0)
        {
                backup0 = set0;
                if(set0==0)
                {
                        flg0++;
                        if(flg0>5)
                        {
                                flg0=0;
                        }
                }
  }

        switch(flg0)
        {

          case 1: P2 = 0xFF;Qian = 1;Bai = 1;Shi = 1;Ge = 0;P2 = Smg[SmgTmp[0]];//小时的个位
                        P2 = 0xFF;Qian = 1;Bai = 1;Shi = 0;Ge = 1;P2 = SmgI[SmgTmp[1]];break; //小时的十位

                case 2: P2 = 0xFF;Qian = 1;Bai = 0;Shi = 1;Ge = 1;P2 = SmgI[SmgTmp[2]];//分钟的个  位
                        P2 = 0xFF;Qian = 0;Bai = 1;Shi = 1;Ge = 1;P2 = Smg[SmgTmp[3]];break;//分钟的十位

                case 3: P2 = 0xFF;Qian = 1;Bai = 1;Shi = 1;Ge = 0;P2 = Smg[SmgTmp[4]];//月份的个位
                              P2 = 0xFF;Qian = 1;Bai = 1;Shi = 0;Ge = 1;P2 = Smg[SmgTmp[5]];break;//月份的十位

                case 4: P2 = 0xFF;Qian = 1;Bai = 0;Shi = 1;Ge = 1;P2 = Smg[SmgTmp[6]];//日期的个位
                              P2 = 0xFF;Qian = 0;Bai = 1;Shi = 1;Ge = 1;P2 = Smg[SmgTmp[7]];break;//日期十位
                case 5:  Write_ds1302_CE(7,0x00);
                         Write_ds1302_CE(1,SmgTmp[1]<<4|SmgTmp[0]);
                         Write_ds1302_CE(2,SmgTmp[3]<<4|SmgTmp[2]);
                         Write_ds1302_CE(3,SmgTmp[5]<<4|SmgTmp[4]);
                   Write_ds1302_CE(4,SmgTmp[7]<<4|SmgTmp[6]);
                               Write_ds1302_CE(7,0x80);
                         flg0 = 0;
                default:break;
}

if(flg0!=0)
{
        if(set1!=backup1)
        {
                backup1 = set1;
          if(set1==0)
                {
                switch(flg0)
        {
                case 1: Tmp[0]=(SmgTmp[1]*10)+SmgTmp[0];Tmp[0]++;if(Tmp[0]>=60)Tmp[0]=0;SmgTmp[0]=Tmp[0]%10;SmgTmp[1]=Tmp[0]/10;break;
                case 2: Tmp[1]=(SmgTmp[3]*10)+SmgTmp[2];Tmp[1]++;if(Tmp[1]>=24)Tmp[1]=0;SmgTmp[2]=Tmp[1]%10;SmgTmp[3]=Tmp[1]/10;break;
                case 3: Tmp[2]=(SmgTmp[5]*10)+SmgTmp[4];Tmp[2]++;if(Tmp[2]>=31)Tmp[2]=0;SmgTmp[4]=Tmp[2]%10;SmgTmp[5]=Tmp[2]/10;break;
                case 4: Tmp[3]=(SmgTmp[7]*10)+SmgTmp[6];Tmp[3]++;if(Tmp[3]>=12)Tmp[3]=0;SmgTmp[6]=Tmp[3]%10;SmgTmp[7]=Tmp[3]/10;break;
                default:break;
          }
        }
}
}
}

void interruptTime() interrupt 1 //定时器0
{
        static unsigned int i;

        TH0=T0RH;
        TL0=T0RL;

        i++;
        if(i==6000)
        {
                i=0;
                flg=~flg;
        }
        if(flg0==0)
        {
        if(flg == 1)
        {
                if(gb==0)
                  {
        display(SmgTmp[0],SmgTmp[1],SmgTmp[2],SmgTmp[3]);
      }
          else
            {
                displayI(SmgTmp[0],SmgTmp[1],SmgTmp[2],SmgTmp[3]);
            }
        }
        else
  {
                display(SmgTmp[4],SmgTmp[5],SmgTmp[6],SmgTmp[7]);
  }
}
keycan();

}

void interruptUART() interrupt 4  //串口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if(RI)
        {
                RI = 0;
                i = SBUF;
                SBUF = SmgTmp[i];

        }
        if(TI)
        {
                TI = 0;
        }
}

网友A:
按键扫描或者数码管显示时间,,,,找一找

网友B:
第一:数码管调节时间一个暗一个亮的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是你调节的时候一个数码管亮,一个数码管暗。还是调节的时候闪烁。
第二 :是不是在调节的时候就会这样,其他使用的时候会吗?
硬件如果没有问题, 就查找延时 可是我没发现
格式我就不多说了
unsigned char flg = 1;//决定显示日期还是时间
这个是什么意思 !
主程序最好设置轮询机制不然, 万一卡死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数码管调节时间一个暗一个亮的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是你调节的时候一个数码管亮,一个数码管暗。还 ...

初学者,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