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 v2 不识别,求固件和维修方法

楼主(2018-03-05):
如题,st-link v2 不识别,求固件和维修方法。

楼主:
stm32f101CBT6主控芯片

网友A:
刷新一下固件看看怎么样?,我可以给你固件刷一下试试!
如果还不行,检查一下有没有3.3V供给STM32单片机?
也可能是STM32F103C8T6出了问题。需要更换一个芯片。然后再刷一下程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