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提示少个“;”

楼主:
各位大佬帮小弟看看这是啥问题

网友A(2018-03-05):
在前面加一个分号就是了

网友B:
对,{}而不是{),支持楼上!这种地方千万要仔细呦

网友C:
是{},可能拍得看不清楚

网友D:
在前面加一个

网友E:
uchar 没有宏定义就使用了,#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网友F:
你这用的是code的数据,这个数字是写在闪存上的,数组的括号内需要写明使用多少空间。

网友F:
需要在数组的括号内写明占用的数据大小。

网友G:
问题出在第7行。延时函数缺少形参。

网友H:
数组的括号内需要写明明占用的数据大小

网友G:
没有指定数组长度,编译器可以自动设置。

网友I:
uchar没定义吧

网友J:
void  delay1ms(  uint    )后面的变量去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