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的变频器是如何接线的?求指教

楼主:
变频器是如何接线的!那位大神知道?

网友A(2018-03-05):
配电箱左边上面总开关,中间 2X 接触器,下面过流保护连接起来就是带保护的 Y/▲ 三相电机转换运行电路
逆变器看型号有单相/三相,输入/输出几个接线端口

网友B:
我想是这样接的!但不敢拆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