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0804转换连接光敏电阻的疑问

楼主:
51单片机新手,想做一个光控报警器,用ADC0804这样连接光敏电阻不知道对不对,向大佬求教

网友A(2018-03-06):
没问题,光敏电阻与R5分压,光敏电阻上的的电压,根据光强度而改变,注意R5的阻值选择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光敏电阻与R5分压,光敏电阻上的的电压,根据光强度而改变,注意R5的阻值选择就行了

那要怎么选择呢?

网友C:
光敏电阻与R5分压,光敏电阻上的的电压,根据光强度而改变,一般10K没问题了,只要电流不要太大,不破坏元器件就可以了。这里主要是看VN+检测的电压来确定光的强度。

网友D:
慢慢实验吧,先通过一个固定电阻,然后再加一个电位计慢慢调整试试看

网友E(2018-10-28):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代码,c语言比较渣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