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想做一个温度传感器的程序,但是现在数码管根本不显示,下边是代码,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8-03-05):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s=P2^2;
uint temp;
float f_temp;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有小数点
                                                        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无小数点        (1:0x86  1000 0110  第一位为小数点)
uchar dispuf[]={10,10,10,10,10,10,10,10};
uchar discom=0;
void display(void);
void delay(uchar i)          //延时
{
        i++;
}
bit inclear(void)                  //初始化
{        uchar dat=1;
        ds=1;
        delay(1);
        ds=0;
        delay(250);
        ds=1;
        dat=ds;
        delay(100);
        ds=1;

        return(dat) ;
}
uchar read()                         //读数据
{
        uchar i,j,dat;
        dat=0;
        for(i=0;i<8;i++)
        {
                ds=1;
                delay(1);
                ds=0;
                delay(3);
                ds=1;
                delay(2);
                dat=(j<<7|dat>>1);
                if(ds)
                        ds=(ds|0x80);
                delay(10);
        }
        return(dat);
}
void write(uchar dat)                     //写数据
{
        uchar i,t;

        for(i=0;i<8;i++)
        {
                ds=0;
                delay(2);
                dat=dat&0x01;
                ds=1;
            dat=dat>>1;
                delay(10);
                ds=1;
        }
}
void tempchange()
{
                                   //获取温度并转换
        inclear();
        delay(1);
        write(0xcc);
        write(0x44);
}
uint temp_get()
{
        uchar a,b;
        inclear();                                 //读取数据
        delay(1);
        write(0xcc);
        write(0xbe);                          //读
    a=read();                                  //低八位
        b=read();                                  //b=高八位
        temp=b;
        temp<<=8;
        temp=temp|a;                          //合并a和b
        f_temp=temp*0.0625;
        temp=f_temp*10+0.5;
        return temp;
}
void display(void)
{
        P2 = ((P2&0x1f)|0xe0);
        P0 = 0xff;
        P2 &= 0x1f;

        P2=((P2&0x1f)|0xc0);
        P0 = (1<<discom);
        P2=P2&0x1f;

        P2=((P2&0x1f)|0xe0);
        P0=~table[dispuf[discom]];
        P2=P2&0x1f;
        delay(2);

        if(++discom==8)
        discom=0;
}
void mian()
{
        uchar i;
        while(1)
        {
                tempchange();
                for(i=10;i>0;i--)
                {
                        display();
                        dispuf[5]=temp/100;
                        dispuf[6]=temp%100/10;
                        dispuf[7]=temp%100%10;
                }
        }
}

网友A:
18b20一般都是延时问题导致度数有问题。自己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b20一般都是延时问题导致度数有问题。自己检查一下

我不知道我的延时函数是不是有问题,但是现在烧录后数码管不显示任何数据,就是没反应。

网友B:
temp这个变量定义成什么了

网友C:
你说的是显示问题,个人建议调显示可以几个固定的显示数据,要先把显示调试通过,再去弄18B20的读写,
另外数码管的显示和你的扫描频率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显示问题,个人建议调显示可以几个固定的显示数据,要先把显示调试通过,再去弄18B20的读写,
另 ...

固定的值是可以显示出来的 ,但是整体运行又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emp这个变量定义成什么了

转换的温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我的延时函数是不是有问题,但是现在烧录后数码管不显示任何数据,就是没反应。

已解决,是延时的问题,感谢

网友D:
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