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自定义一个形状做一个流水灯

楼主(2018-03-06):
各位大神,帮帮忙,看我需要做些什么?

楼主:
求大神帮个忙

网友A:
第一:首先参考别人的设计。网上成品就有很多,如:心形流水灯、广州塔流水灯、光立方流水灯等等。
第二:按照你的创意进行设计。
我做过这种东东,我的体会是:
选择好LED灯珠、设计好电路(我半路出家,电路设计费了我很多时间)、焊接、根据电路中使用I/O口的情况编程。

网友B:
主要还是先设置好电路图吧,你想要什么形状的把硬件做好,还有想用什么样的IC,软件的话流水灯就简单了,乱流给LED亮就好了。

网友C:
自我觉得还是应该先把程序编好,在进行电路的排版设计

网友D:
还是得先话你想要的电路图吧,

网友E:
其实就是单片机控制IO  建议直接学习STM8位单片机  然后定时器中断操作

网友F:
先搜一张喜欢的图片,比如说猴子,狐狸,花之类的,导入cad画图软件中,描绘出外形和关键位置,标记彩灯位置,导出dwg格式。再导入dxp中,作为pcb的外形,这样就可以作出一个小动物的彩灯pcb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我会按你们的方法试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搜一张喜欢的图片,比如说猴子,狐狸,花之类的,导入cad画图软件中,描绘出外形和关键位置,标记彩灯位 ...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就是单片机控制IO  建议直接学习STM8位单片机  然后定时器中断操作

感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还是先设置好电路图吧,你想要什么形状的把硬件做好,还有想用什么样的IC,软件的话流水灯就简单了,乱 ...

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首先参考别人的设计。网上成品就有很多,如:心形流水灯、广州塔流水灯、光立方流水灯等等。
第二: ...

感谢感谢

楼主(2018-04-16):
引用 网友F:
先搜一张喜欢的图片,比如说猴子,狐狸,花之类的,导入cad画图软件中,描绘出外形和关键位置,标记彩灯位 ...

你好,具体怎么操作啊?怎么让生成的pcb彩灯样式直接就是小动物的轮廓啊,大神帮帮忙,急求

网友G:
见过一种炫酷的,光立方。很漂亮,可以自定义闪亮形式~

网友G:
了解一下 光立方 超级炫酷的

网友H:
心形流水灯元件清单数量
洞洞板15mm的LED用9*15cm刚刚好
5MM LED(红发红)32根据自己喜好
单片机 底座 DIP401
单片机AT89S521
12M 晶振1
瓷片电容30P222P也可以
电解电容10uF1
电阻10K1
电阻300-1K均可32
复位小开关1
自锁开关1
5V电源1四节干电池也可
元件清单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I:
自定义形状的流水灯,不用再程序上下文章,按照顺序和自己想要的形状排列好,程序可以自己写可以按照网上的来

网友J:
其实51黑电子论坛的手机版发帖更简洁.

网友K:
要先画好电路图啊

网友L:
电路图和单片机都要学啊~

网友L:
可以先从简单的流水灯开始学起~

网友M:
网上的资料很多  主要是要把led排好 然后给灯幅值一下就行

网友M:
io口幅值就好了

网友N:
看自己想做什么形状的,理清楚需要什么硬件,进行排版,准备程序,纠察错误的地方,让流水灯好看又好用。

网友O:
画好图,比着洞洞板焊接就行了

网友P:
先排版,再画电路图

网友Q:
可以用取模软件,可以直接连接串口,然后仿真改程序,做实物图

网友R(2019-02-01):
很好的想法,多动手,多敲代码总是好的

网友S:
各种形状都行,光立方也行,只要不打王者农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