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北斗定位模块相关STM32开发资料(源码+配套软件+手册)

楼主:
利用正点原子的探索者开发板做GPS定位

配套的软件资料:

配套上位机及使用说明

封装库与电路原理图:

实验器材:
    阿波罗STM32F429开发板

实验目的:
    学习ATK-S1216F8-BD模块的使用,实现GPS/北斗定位

硬件资源:
    1,DS0(连接在PB1)
    2,串口1(波特率:115200,PA9/PA10连接在板载USB转串口芯片CH340上面)
    3,ALIENTEK 2.8/3.5/4.3/7寸TFTLCD模块(通过FSMC驱动,FSMC_NE4接LCD片选/A18接RS),或者RGB接口的4.3/7寸液晶屏
    4,按键KEY0(PH3)
    5,串口3(波特率:38400,PB10/PB11连接ATK-S1216F8-BD模块)
    6,ATK MODULE接口&ATK-S1216F8-BD模块(模块直接插ATK MODULE接口即可),连接关系如下:
    STM32开发板-->ATK-S1216F8-BD模块
           PI11-->PPS
           PB10-->RXD
           PB11-->TXD
           GND-->GND
           5V-->VCC

实验现象:
    通过串口2连接ATK-S1216F8-BD模块,然后通过液晶显示GPS信息,包括精度、纬度、高度、速度、
    用于定位的卫星数、可见卫星数、UTC时间等信息。同时,可以通过USMART工具,设置GPS模块的刷
    新速率(最大支持20Hz刷新)和时钟脉冲的配置。另外,通过KEY0按键,可以开启或关闭NMEA数据的
    上传(即输出到串口1,方便开发调试)。

注意事项:
    1,4.3寸和7寸屏需要比较大电流,USB供电可能不足,请用外部电源适配器(推荐外接12V 1A电源).
    2,本例程在LCD_Init函数里面(在ILI93xx.c),用到了printf,如果不初始化串口1,将导致液晶无法显示!!
    3,本例程不支持ALIENTEK CPLD方案的7寸电容触摸屏(V1版本)的测试!!
    4,ATK-S1216F8-BD模块的波特率默认设置为38400(对应开发板的串口3)。
    5,务必短接阿波罗STM32F429开发板P9的PB11(RX)和GBC_TX以及PB10(TX)和GBC_RX
    6,开发板的串口1(USB_232转出来的串口)的波特率是115200。
    7,如有其他问题,请参考<ATK-S1216F8-BD模块问题汇总.pdf>(暂时没有这个文档)。
    8,本例程详细说明,见光盘:9,增值资料\1,ALIENTEK 产品资料\16,ATK-S1216F8-BD模块\ATK-S1216F8-BD模块使用说明_AN1605D.pdf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sdram.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mart.h"
#include "gps.h"
/************************************************
ALIENTEK 阿波罗STM32F429开发板扩展实验16
ATK-S1216F8 GPS/北斗模块测试实验-HAL库函数版
************************************************/
u8 USART1_TX_BUF[USART3_MAX_RECV_LEN];                                         //串口1,发送缓存区
nmea_msg gpsx;                                                                                         //GPS信息
__align(4) u8 dtbuf[50];                                                                   //打印缓存器
const u8*fixmode_tbl[4]={"Fail","Fail"," 2D "," 3D "};        //fix mode字符串

//显示GPS定位信息
void Gps_Msg_Show(void)
{
        float tp;
        POINT_COLOR=BLUE;
        tp=gpsx.longitude;
        sprintf((char *)dtbuf,"Longitude:%.5f %1c   ",tp/=100000,gpsx.ewhemi);        //得到经度字符串
        LCD_ShowString(30,120,200,16,16,dtbuf);
        tp=gpsx.latitude;
        sprintf((char *)dtbuf,"Latitude:%.5f %1c   ",tp/=100000,gpsx.nshemi);        //得到纬度字符串
        LCD_ShowString(30,140,200,16,16,dtbuf);
        tp=gpsx.altitude;
        sprintf((char *)dtbuf,"Altitude:%.1fm     ",tp/=10);                                    //得到高度字符串
        LCD_ShowString(30,160,200,16,16,dtbuf);
        tp=gpsx.speed;
        sprintf((char *)dtbuf,"Speed:%.3fkm/h     ",tp/=1000);                                    //得到速度字符串
        LCD_ShowString(30,180,200,16,16,dtbuf);
        if(gpsx.fixmode<=3)                                                                                                    //定位状态
        {
                sprintf((char *)dtbuf,"Fix Mode:%s",fixmode_tbl[gpsx.fixmode]);
          LCD_ShowString(30,200,200,16,16,dtbuf);
        }
        sprintf((char *)dtbuf,"GPS+BD Valid satellite:%02d",gpsx.posslnum);                         //用于定位的GPS卫星数
        LCD_ShowString(30,220,200,16,16,dtbuf);
        sprintf((char *)dtbuf,"GPS Visible satellite:%02d",gpsx.svnum%100);                         //可见GPS卫星数
        LCD_ShowString(30,240,200,16,16,dtbuf);

        sprintf((char *)dtbuf,"BD Visible satellite:%02d",gpsx.beidou_svnum%100);                         //可见北斗卫星数
        LCD_ShowString(30,260,200,16,16,dtbuf);

        sprintf((char *)dtbuf,"UTC Date:%04d/%02d/%02d   ",gpsx.utc.year,gpsx.utc.month,gpsx.utc.date);        //显示UTC日期
        LCD_ShowString(30,280,200,16,16,dtbuf);
        sprintf((char *)dtbuf,"UTC Time:%02d:%02d:%02d   ",gpsx.utc.hour,gpsx.utc.min,gpsx.utc.sec);        //显示UTC时间
  LCD_ShowString(30,300,200,16,16,dtbuf);
}
int main(void)
{
        u16 i,rxlen;
        u16 lenx;
        u8 key=0XFF;
        u8 upload=0;
        Stm32_Clock_Init(360,25,2,8);   //设置时钟,180Mhz
  HAL_Init();                     //初始化HAL库
  delay_init(180);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USART1
        usart3_init(38400);                                                  //初始化串口3波特率为38400
        SDRAM_Init();                   //初始化SDRAM
        LCD_Init();                     //LCD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LED
  KEY_Init();                     //初始化按键
        usmart_dev.init(90);                                                //初始化usmart
        POINT_COLOR=RED;
        LCD_ShowString(30,20,200,16,16,"Apollo STM32F4/F7 ^_^");
        LCD_ShowString(30,40,200,16,16,"S1216F8-BD TEST");
        LCD_ShowString(30,60,200,16,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30,80,200,16,16,"KEY0:Upload NMEA Data SW");
  LCD_ShowString(30,100,200,16,16,"NMEA Data Upload:OFF");
        if(SkyTra_Cfg_Rate(5)!=0)        //设置定位信息更新速度为5Hz,顺便判断GPS模块是否在位.
        {
           LCD_ShowString(30,120,200,16,16,"SkyTraF8-BD Setting...");
                do
                {
                        usart3_init(9600);                        //初始化串口3波特率为9600
                  SkyTra_Cfg_Prt(3);                        //重新设置模块的波特率为38400
                        usart3_init(38400);                        //初始化串口3波特率为38400
      key=SkyTra_Cfg_Tp(100000);        //脉冲宽度为100ms
                }while(SkyTra_Cfg_Rate(5)!=0&&key!=0);//配置SkyTraF8-BD的更新速率为5Hz
          LCD_ShowString(30,120,200,16,16,"SkyTraF8-BD Set Done!!");
                delay_ms(500);
                LCD_Fill(30,120,30+200,120+16,WHITE);//清除显示
        }
        while(1)
        {
                delay_ms(1);
                if(USART3_RX_STA&0X8000)                //接收到一次数据了
                {
                        rxlen=USART3_RX_STA&0X7FFF;        //得到数据长度
                        for(i=0;i<rxlen;i++)USART1_TX_BUF[i]=USART3_RX_BUF[i];
                        USART3_RX_STA=0;                           //启动下一次接收
                        USART1_TX_BUF[i]=0;                        //自动添加结束符
                        GPS_Analysis(&gpsx,(u8*)USART1_TX_BUF);//分析字符串
                        Gps_Msg_Show();                                //显示信息
                        if(upload)printf("\r\n%s\r\n",USART1_TX_BUF);//发送接收到的数据到串口1
                }
                key=KEY_Scan(0);
                if(key==KEY0_PRES)
                {
                        upload=!upload;
                        POINT_COLOR=RED;
                        if(upload)LCD_ShowString(30,100,200,16,16,"NMEA Data Upload:ON ");
                        else LCD_ShowString(30,100,200,16,16,"NMEA Data Upload:OFF");
                }
                if((lenx%500)==0)
                        LED0=!LED0;
                lenx++;
        }
}

网友A(2018-04-14):
请问不一样的北斗模块可以用这个程序吗?是和芯星通um220-Ⅲ n 的,单片机是f407的可以吗?

网友B:
很好很好

网友C(2018-09-09):
楼主很棒,请问具体的怎么把电子地图做成底层数据呢?

网友D(2019-03-10):
请问天宫测控的skg09a可以通用吗

网友E:
请问楼主有北斗模块接收到的数据在串口调试助手上显示的代码 吗

网友F(2019-12-29):
支持 以前用GPS多一些,准备入手北斗试一下~

网友G(2020-02-12):
感谢分享,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H(2020-07-20):
我下载的文件里边,打开没有任何内容?

网友I(2020-11-19):
引用 网友H:
我下载的文件里边,打开没有任何内容?

升级winrar

网友J(2021-03-08):
我找到一个是正点原子ATK-NEO-6M的GPS模块实验,请问跟这一个S1216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K(2022-04-24):
北斗汽车导航定位 系统设计与研究。。。可以参考这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