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PCB设计系列基础知识78-CAM350基本命令

楼主(2018-03-06):
本期讲解的是PCB设计中CAM350的基本命令。
CAM350基本命令
1、界面的介绍DRC Check
2、Gerber文件及Gerber文件的构成
(1)在CAM350中载入Gerber文件共有两种方法:手工载入和自动载入。
①手工载入相对比较麻烦,但是比较实用,Gerber RS-274x(内置D码)格式的文件可以进行有选择的输入,对于一般文件较少的单双面及层数较少的多层板。
②自动载入简单可行,适用于一些Gerber RS-274格式并且光圈文件特别多的,一些光圈格式可自动识别。
(2)钻孔及铣边程序的载入:
①钻孔及铣边程序在自动载入中也可以输入。
②可以在 File---Import---Drill data 中单独输入Nc drill文件。
ƒ可以在 File---Import---Mill data 中单独输入Mill文件。
下图是将光绘文件自动导入CAM350软件的界面:
3、文件的编辑命令
MOVE:移动所选择的图素到指定地点或图层,可选择图素的类型(包括D码)及所移动的角度。
Copy:将所选择的图层复制到指定地点或图层,可选择的图素同上。
Delete:删除选择的相应图层及图素,可选择的图素同上。
Rotate:将所选择的图层或图素进行有角度的旋转。
Mirror:将所选择的图层或图素进行镜像。
Layers
Add layers:在当前图层基础上增加图层。
Remove:删除不同的图层。(可多选)
Reorder:层排序。
Align:层对位。
Change
Netname:线路图形跑完网络后更改网名。
Padstack:系统跑完网络后所产生的电性连接。
Dcode:更改图素的D码。
Text:更改图啊素中的文字。(大小,间距,内容...)
Origin:设定图形的原点坐标及栅格点位置。
Move/Add/Delete Vertex:移动,增加,删除顶点
Delete Segment:删除图形中的分节。
4、图素的添加
Flash:在当前层中添加焊盘。
Line:在当前层中添加边线。
Polygon:添加多边形填充。
Text:添加文字。
Padstack:在图素中添加电性连接。(仅限于跑完网络后)
Rectangle:添加方形边框。
Circle:添加圆圈。
Arc:添加圆弧。
Wire:跑完网络后增加两个网络之间的连接。
Via:在线路中添加过孔。(跑完网络后)
5、查看信息
Windows:选择性的放图所选区域。
ALL:显示全图。
Redraw:刷新屏幕。
In:放大图形。
Out:缩小图形。
Pan:移动察看图形。
Query:
ALL:查看全部。
Part:零件。
Net:网络。
Dcode:电性连接组合及D码。
Find:
Part:查找零件
Net:网络
Padstack:电性连接组合
Dcode:D码。
Measure:
Point-point:测量点与点之间的距离。
Object-object:测量物体与物体之间的距离。
Report:里面的选项主要是报告图素中的信息。(网络,D码,钻孔等)
Utilities:
Draw To Custom:设置图形中的某一部分为自定义零件。
Draw To Flash:将图形中的线转成盘。
Polygon Conversion:将所选择的网格图形填实。
Netlist Extract:跑网络。(必须将各层的属性设置好)
Clear Silkscreen:削字符。
Teardrop:添加泪滴。
Over/Under Size:扩大或缩小图形。
Panelization:排版。
Convert Composite:转换复合层。(速度慢)
Composite To Layer:合并复合层。(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