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V直流电源转3.3V,为何电源部分还使用电感

楼主:
   VCC是6V的,使用了一个LDO芯片,滤波什么的都有电容了,搞不明白为何还要在电路中使用电感

网友A(2018-03-06):
还是防止传导干扰吧

网友B:
LC π 型滤波器,效果更好。

网友C:
通低频,阻高频用的

网友D:
组成 LC 滤波器,具有更好的滤波效果。其实需不需要用电感也看后端电路的实际应用,如果后端只有单片机,一般来说并没有必要加,加了也没有什么效果。但如果后端有高频电路,就需要考虑各种情况的干扰,如果你的6V vcc是DC-DC的到的,这样情况下就有必要增加这颗电感

网友E:
这种实物上一般可以用贴片电感,可以有如下作用:1,作为电感,通低频阻高频,起到一定滤波作用;2,作为小功率器件,可以对电路起到一定保护作用,当电流过流,电感发热会烧坏。

网友F:
防止电流突变吧

网友F:
电感是不能突变的,在这里应该有两个作用吧,第一是滤波,第二是防止电流的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