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 单片机智能洗衣机控制 根据洗衣股量自动选择水位自动注水

楼主(2018-03-06):
基于单片机的智能洗衣机控制系统设计怎么做根据洗衣股量自动选择水位自动注水,跪求!

网友A:
我是来学习的

楼主:
我知道你是谁

网友B:
水位控制可以用超声波测距,达到水位洗衣机工作

网友C(2019-05-06):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想知道怎么解决,学习一下

网友D:
你这想法很多滚筒洗衣机都在用 它们一般是通过平衡传感器 高级一些的波轮洗衣机也有 原理是洗衣机为了防止甩干时衣物不均衡造成过大甩动都有个平衡量传感器 实现的方法有很多 在没注水之前 滚筒也转几圈 看一下摆动量有多大 大致估算出衣物重量 然后根据重量决定注水量 水量也有对应的传感器 分电阻式和电容式 有些洗衣机为了测的更准还会让你选择衣物材质 比如尼龙还是纯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