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_SINS紧组合鲁棒滤波_MATLAB源码

楼主(2018-03-06):
clear all;
clc;
g0=9.78049;
rad_deg=0.01745329;
wie=7.27220417e-5;
Re=6378393.0;
e=3.3670e-3;
Hn=0.01;
Kg=[0.001    0       0
    0       0.001    0
    0        0      0.001];
Ka=[0.0001    0       0
    0       0.0001    0
    0        0      0.0001];
G_Drift=[0.01*rad_deg/3600
    0.01*rad_deg/3600
    0.01*rad_deg/3600];
A_Bias=[1e-4*g0
    1e-4*g0
    1e-4*g0];
Kg=eye(3)+Kg;
Ka=eye(3)+Ka;
%%%%%%
T_p=8;
T_r=10;
T_y=6;
%%%%%%
pitchm=0*rad_deg;
rollm=0*rad_deg;
yawm=0*rad_deg;
%%%%初始角%%
pitchk=1*rad_deg;
rollk=1*rad_deg;
yawk=30*rad_deg;
%%%%initial phase angle
p_pitch=30*rad_deg;
p_roll=30*rad_deg;
p_yaw=30*rad_deg;
%%%初始误差角%%
pitch_error=0.1*rad_deg;
roll_error=0.1*rad_deg;
yaw_error=0.1*rad_deg;
%%
time=100;
%%% n对应主惯导
lati=45.7796*rad_deg;
longi=126.6705*rad_deg;
wien=[0
    wie*cos(lati)
    wie*sin(lati)];
%%%p对子惯导
phi=45.7796*rad_deg;
lamda=126.6705*rad_deg;
wiep=[0
    wie*cos(phi)
    wie*sin(phi)];
g1=g0+0.051799*(sin(phi))^2;
%%%%%% 初始姿态角%%%%
pitch0=pitchm*sin(p_pitch)+pitchk;
roll0=rollm*sin(p_roll)+rollk;
yaw0=yawm*sin(p_yaw)+yawk;
%%%%%
sea_mile=1.852e3/3600;
a0=0;%0.1*g0*sea_mile/time;
aold=[a0*sin(yaw0);a0*cos(yaw0);0];
% aold=[a0;0;0];
v0=[0.0*sea_mile*sin(yaw0);0.0*sea_mile*cos(yaw0);0.0];
v=v0;
a=aold;
Rxp=Re*(1+e*(sin(phi))^2);
Ryp=Re*(1-2*e+3*e*(sin(phi))^2);
wepp=[-v(2)/Ryp
    v(1)/Rxp
    v(1)*tan(phi)/Rxp];
%%%%%%%%%%%%%%%%%%%%%%%%%%%%%%%%%%%%%%%%%%%%%%%%%%%%%%%%%%%%%%%%%%%%%
q=[0  0   0   0]';
%%%%%%建立 初始 捷 联阵
%%%%%%%%%
pitch00=pitch0;
roll00=roll0;
yaw00=yaw0;
Tbn=[cos(roll00)*cos(yaw00) + sin(roll00)*sin(pitch00)*sin(yaw00)     cos(pitch00)*sin(yaw00)        sin(roll00)*cos(yaw00) - cos(roll00)*sin(pitch00)*sin(yaw00)
    -cos(roll00)*sin(yaw00) + sin(roll00)*sin(pitch00)*cos(yaw00)    cos(pitch00)*cos(yaw00)        -sin(roll00)*sin(yaw00) - cos(roll00)*sin(pitch00)*cos(yaw00)
    -sin(roll00)*cos(pitch00)                                        sin(pitch00)                    cos(roll00)*cos(pitch00)];
T(1,1) = cos(roll0+roll_error)*cos(yaw0+yaw_error) + sin(roll0+roll_error)*sin(pitch0+pitch_error)*sin(yaw0+yaw_error);
T(1,2) = cos(pitch0+pitch_error)*sin(yaw0+yaw_error);
T(1,3) = sin(roll0+roll_error)*cos(yaw0+yaw_error) - cos(roll0+roll_error)*sin(pitch0+pitch_error)*sin(yaw0+yaw_error);
T(2,1) = -cos(roll0+roll_error)*sin(yaw0+yaw_error) + sin(roll0+roll_error)*sin(pitch0+pitch_error)*cos(yaw0+yaw_error);
T(2,2) = cos(pitch0+pitch_error)*cos(yaw0+yaw_error);
T(2,3) = -sin(roll0+roll_error)*sin(yaw0+yaw_error) - cos(roll0+roll_error)*sin(pitch0+pitch_error)*cos(yaw0+yaw_error);
T(3,1) = -sin(roll0+roll_error)*cos(pitch0+pitch_error);
T(3,2) = sin(pitch0+pitch_error);
T(3,3) = cos(roll0+roll_error)*cos(pitch0+pitch_error);

% TT=[1            yaw_error    -roll_error
%     -yaw_error   1             pitch_error
%     roll_error   -pitch_error    1       ];

TT=T*inv(Tbn)
T=TT*Tbn;
dp=TT(2,3)/rad_deg*60
dr=TT(3,1)/rad_deg*60
dy=TT(1,2)/rad_deg*60
q(1) = sqrt(1+T(1,1)+T(2,2)+T(3,3))/2.0;
q(2) = (T(3,2)-T(2,3))/(4*q(1));
q(3) = (T(1,3)-T(3,1))/(4*q(1));
q(4) = (T(2,1)-T(1,2))/(4*q(1));

Tn=time/Hn;
X=[0;
    0;
    0;
    0;
    0];
H=[1 0 0 0 0  ;
    0 1 0 0 0 ];
P = zeros(5);
P(1,1) = 0.1^2;
P(2,2) = 0.1^2;
P(3,3) = power(1*rad_deg,2);
P(4,4) = power(1*rad_deg,2);
P(5,5) = power(1*rad_deg,2);
Q=zeros(5);
Q(1,1) = power(0.5*A_Bias(1),2);
Q(2,2) = power(0.5*A_Bias(2),2);
Q(3,3) = power(0.5*G_Drift(1),2);
Q(4,4) = power(0.5*G_Drift(2),2);
Q(5,5) = power(0.5*G_Drift(3),2);
R=zeros(2);
R(1,1) = power(0.001,2);
R(2,2) = power(0.001,2);
C=zeros(2);
%%%%%%%%%%%%%%%%%%%%%%%%%%%%%%%%%%%%%%%%%%%%%%%%%%%%%%%%%%%%%%%%%%%%%%%%%%%%%%%%%%%%%%%%%%
for k=1:Tn
    for i=1:3
        pitchT(i) = pitchm*sin(2*pi*(k-(3-i)/2)*Hn/T_p+p_pitch)+pitchk;
        rollT(i)  = rollm*sin(2*pi*(k-(3-i)/2)*Hn/T_r+p_roll)+rollk;
        yawT(i)   = yawm*sin(2*pi*(k-(3-i)/2)*Hn/T_y+p_yaw)+yawk;

        wpT(i) = 2*pi/T_p*pitchm*cos(2*pi*(k-(3-i)/2)*Hn/T_p+p_pitch);
        wrT(i) = 2*pi/T_r*rollm*cos(2*pi*(k-(3-i)/2)*Hn/T_r+p_roll);
        wyT(i) = 2*pi/T_y*yawm*cos(2*pi*(k-(3-i)/2)*Hn/T_y+p_yaw);
    end
    Tbn=[cos(rollT(3))*cos(yawT(3)) + sin(rollT(3))*sin(pitchT(3))*sin(yawT(3))     cos(pitchT(3))*sin(yawT(3))   sin(rollT(3))*cos(yawT(3)) - cos(rollT(3))*sin(pitchT(3))*sin(yawT(3))
        -cos(rollT(3))*sin(yawT(3)) + sin(rollT(3))*sin(pitchT(3))*cos(yawT(3))    cos(pitchT(3))*cos(yawT(3))     -sin(rollT(3))*sin(yawT(3)) - cos(rollT(3))*sin(pitchT(3))*cos(yawT(3))
        -sin(rollT(3))*cos(pitchT(3))                                              sin(pitchT(3))                  cos(rollT(3))*cos(pitchT(3))];

    for i=1:3
        wnbb(1,i) =  sin(rollT(i))*cos(pitchT(i))*wyT(i) + cos(rollT(i))*wpT(i);
        wnbb(2,i) = -sin(pitchT(i))*wyT(i) + wrT(i);
        wnbb(3,i) = -cos(rollT(i))*cos(pitchT(i))*wyT(i) + sin(rollT(i))*wpT(i);
    end

    wnbb1=[wnbb(1,1)
        wnbb(2,1)
        wnbb(3,1)];
    wnbb2=[wnbb(1,2)
        wnbb(2,2)
        wnbb(3,2)];
    wnbb3=[wnbb(1,3)
        wnbb(2,3)
        wnbb(3,3)];
    %%%%%%%%%%%%%%%%%%%%%
    Rxt = Re*(1+e*sin(lati)*sin(lati));
    Ryt = Re*(1-2*e+3*e*sin(lati)*sin(lati));
    %%%%%%%%%%%%%%%%%%%
    v00=v0;
    v0(1) = v0(1)+a(1)*Hn;
    v0(2) = v0(2)+a(2)*Hn;

    wenn(1,1) = -v0(2)/Ryt;
    wenn(2,1) = v0(1)/Rxt;
    wenn(3,1) = v0(1)*tan(lati)/Rxt;

    %%%%%%%%%%%%
    longi= longi+(v00(1)+v0(1))/2*Hn/(Rxt*cos(lati));
    lati = lati+(v00(2)+v0(2))/2*Hn/Ryt;
    wien=[0;
        wie*cos(lati);
        wie*sin(lati)];

    winn=wien+wenn;
    %%%%%%%%%%%%%%%%%%%%%%%%%%%%%%%%%%%%%%%%555

    for i=1:3
        Tnb11(i) = cos(rollT(i))*cos(yawT(i)) + sin(rollT(i))*sin(pitchT(i))*sin(yawT(i));
        Tnb12(i) = -cos(rollT(i))*sin(yawT(i)) + sin(rollT(i))*sin(pitchT(i))*cos(yawT(i));
        Tnb13(i) = -sin(rollT(i))*cos(pitchT(i));

        Tnb21(i) = cos(pitchT(i))*sin(yawT(i));
        Tnb22(i) = cos(pitchT(i))*cos(yawT(i));
        Tnb23(i) = sin(pitchT(i));

        Tnb31(i) = sin(rollT(i))*cos(yawT(i)) - cos(rollT(i))*sin(pitchT(i))*sin(yawT(i));
        Tnb32(i) = -sin(rollT(i))*sin(yawT(i)) - cos(rollT(i))*sin(pitchT(i))*cos(yawT(i));
        Tnb33(i) = cos(rollT(i))*cos(pitchT(i));
    end
    %%%%%导航  坐标系到 载体坐标
    Tnb1=[Tnb11(1) Tnb12(1) Tnb13(1)
        Tnb21(1) Tnb22(1) Tnb23(1)
        Tnb31(1) Tnb32(1) Tnb33(1)];
    Tnb2=[Tnb11(2) Tnb12(2) Tnb13(2)
        Tnb21(2) Tnb22(2) Tnb23(2)
        Tnb31(2) Tnb32(2) Tnb33(2)];
    Tnb3=[Tnb11(3) Tnb12(3) Tnb13(3)
        Tnb21(3) Tnb22(3) Tnb23(3)
        Tnb31(3) Tnb32(3) Tnb33(3)];

    winb1=Tnb1*winn;
    winb2=Tnb2*winn;
    winb3=Tnb3*winn;

    wibb1=winb1+wnbb1;
    wibb2=winb2+wnbb2;
    wibb3=winb3+wnbb3;
    %%%%%%%%%%%%%%%%%%%%%%
    fn(1,1) = a(1) - (2*wien(3)+wenn(3))*v0(2)+(2*wien(2)+wenn(2))*v0(1);
    fn(2,1) = a(2) + (2*wien(3)+wenn(3))*v0(1)+wien(1)*v0(1);
    fn(3,1) = a(3) + wien(1)*v0(2) - (2*wien(2)+wenn(2))*v0(1) + g1;
    %%%%%%%%%%%%%%%%
    fbb1=Tnb1*fn;
    fbb2=Tnb2*fn;
    fbb3=Tnb3*fn;
    %%%%%%%%%%%%%%%%%%%%%%%%%%%%%%%%%%%%%%%%%%%
    noisewe=0.1*G_Drift*randn(1);
    noisewn=0.1*G_Drift*randn(1);
    noisewd=0.1*G_Drift*randn(1);
    noisefe=0.1*G_Drift*randn(1);
    noisefn=0.1*G_Drift*randn(1);
    noisefd=0.1*G_Drift*randn(1);
    wib1=Kg*wibb1+G_Drift+noisewe;
    wib2=Kg*wibb2+G_Drift+noisewn;
    wib3=Kg*wibb3+G_Drift+noisewd;

    fb1=Ka*fbb1+A_Bias+noisefe;
    fb2=Ka*fbb2+A_Bias+noisefn;
    fb3=Ka*fbb3+A_Bias+noisefd;

%     Q(1,1) = power(noisefe(1,1),2);
% Q(2,2) = power(noisefn(1,1),2);
% Q(3,3) = power(noisewe(1,1),2);
% Q(4,4) = power(noisewn(1,1),2);
% Q(5,5) = power(noisewd(1,1),2);
    %%%%%%%%%%%%%%
    q0 = q;
    %%%%%%%%%%%%%%%%%%%%%%%%%%%%%%%
    wpbb1=wib1-inv(T)*(wepp+wiep);
    wpbb2=wib2-inv(T)*(wepp+wiep);
    wpbb3=wib3-inv(T)*(wepp+wiep);
    omiga1=[0        -wpbb1(1) -wpbb1(2) -wpbb1(3);
        wpbb1(1)  0         wpbb1(3) -wpbb1(2);
        wpbb1(2) -wpbb1(3)  0         wpbb1(1);
        wpbb1(3)  wpbb1(2) -wpbb1(1)  0       ];

    omiga2=[0        -wpbb2(1) -wpbb2(2) -wpbb2(3)
        wpbb2(1)     0     wpbb2(3)  -wpbb2(2)
        wpbb2(2) -wpbb2(3)  0         wpbb2(1)
        wpbb2(3)  wpbb2(2) -wpbb2(1)  0       ];

    omiga3=[0        -wpbb3(1) -wpbb3(2) -wpbb3(3)
        wpbb3(1)  0         wpbb3(3) -wpbb3(2)
        wpbb3(2) -wpbb3(3)  0         wpbb3(1)
        wpbb3(3)  wpbb3(2) -wpbb3(1)  0       ];
    %%%%%%%%%%%%%%%%%%%%%%%%%%%%%%5
    k1 = 1/2*omiga1*q;
    q=q0+k1*Hn/2;

    k2=1/2*omiga2*q;
    q=q0+k2*Hn/2;

    k3=1/2*omiga2*q;
    q=q0+k3*Hn;

    k4=1/2*omiga3*q;

    q=q0+(k1+2*k2+2*k3+k4)/6*Hn;

    q=q/sqrt(q(1)^2+q(2)^2+q(3)^2+q(4)^2);

    T=[q(1)^2+q(2)^2-q(3)^2-q(4)^2  2*(q(2)*q(3)-q(1)*q(4))      2*(q(2)*q(4)+q(1)*q(3))
        2*(q(2)*q(3)+q(1)*q(4))     q(1)^2-q(2)^2+q(3)^2-q(4)^2  2*(q(3)*q(4)-q(1)*q(2))
        2*(q(2)*q(4)-q(1)*q(3))     2*(q(3)*q(4)+q(1)*q(2))      q(1)^2-q(2)^2-q(3)^2+q(4)^2];

    fp=T*fb3;

    f_vx = fp(1) + (2*wiep(3)+wepp(3))*v(2);
    f_vy = fp(2) - (2*wiep(3)+wepp(3))*v(1);

    v(1) = v(1) + f_vx*Hn;
    v(2) = v(2) + f_vy*Hn;

    wepp = [-v(2)/Ryp;
        v(1)/Rxp;
        v(1)*tan(phi)/Rxp];

    phi  = phi+v(2)*Hn/Ryp;
    lamda= lamda+v(1)*Hn/(Rxp*cos(phi));

    wiep = [0; wie*cos(phi); wie*sin(phi)];
    g1 = g0+0.051799*sin(phi)*sin(phi);
    z=v-v0-0.001*randn(3,1);
    Z=[z(1)
        z(2)];

    r=3;
    %%%%%%%%%%%%%%%%%%%%%%%%%%%%%%%%%%%%%%%%%%%%%%%%%%%%%%%%%%%%%%%%%%%%%%%
%     A1 =[0                              2*wiep(3)+wepp(3)      0                               -fp(3)                     fp(2)
%         -(2*wiep(3)+wepp(3))           0                      fp(3)                           0                          -fp(1)
%         0                              -1/Ryp                 0                               wiep(3)+v(1)*tan(phi)/Rxp  -(wiep(2)+wepp(2))
%         1/Rxp                          0                      -(wiep(3)+wepp(3))              0                          wepp(1)
%         1*tan(phi)/Rxp                 0                      wiep(2)+wepp(2)                 v(2)/Ryp                   0  ];
%     G1=[ 1      0      0         0      0
%         0      1      0         0      0
%         0      0    1     0  0
%         0      0    0     1  0
%         0      0    0      0  1];
% C1=zeros(5,5);
% C1(1,1)=1;
% C1(2,2)=1;
% L1=eye(5);
% A=A1;
% B1=L1;
% B2=C1;
% C=G1;
% B=[B1,B2];
% m1=size(B1,2)
% m2=size(B2,2);
% R=[-r^2*eye(m1)  zeros(m1,m2) ;zeros(m2,m1) eye(m2)];
% P=care(A,B,C'*C,R)
% ans=A'*P+P*A-P*B*inv(R)*[B1';B2']*P+C1'*C1
%    KK=P*C1';
%       step=0.1;
%       PP=A1-KK*C1;
%       QQ=KK*y;
%       [FF,GG]=c2d(PP,KK,step);
%       X=FF*X+GG*y;
    %%%%%%%%%%%%%%%%%%%%%%%%%%%%%%%%%%%%%%%%%%%%%%%%%%%%%%%%%%%%%%%%%%%%%%%
    A =[0                              2*wiep(3)+wepp(3)      0                               -fp(3)                     fp(2)
        -(2*wiep(3)+wepp(3))           0                      fp(3)                           0                          -fp(1)
        0                              -1/Ryp                 0                               wiep(3)+v(1)*tan(phi)/Rxp  -(wiep(2)+wepp(2))
        1/Rxp                          0                      -(wiep(3)+wepp(3))              0                          wepp(1)
        1*tan(phi)/Rxp                 0                      wiep(2)+wepp(2)                 v(2)/Ryp                   0  ];
    B=[ 1      0      0         0      0
        0      1      0         0      0
        0      0    1     0  0
        0      0    0     1  0
        0      0    0      0  1];
    [F,G] = c2d(A,B,Hn);
    FT = F';
    GT = G';
    HT=H';
%     Xk = F*X;
%     Zk = H*Xk;
%     Pk = F*P*FT + G*Q*GT;
%     K  = Pk*HT*inv(H*Pk*HT+R);
%     P  = (eye(5)-K*H)*Pk;
%     X  = Xk + K*(Z-Zk);

%     Xk = F*X;
%     Pk = F*P*FT + G*Q*GT;
%     Zk = H*Xk;
%     Vk=Z-Zk
%     C=(k-1)/k*C+[Vk(1)*Vk(1),0;0,Vk(2)*Vk(2)]/k;
%     Rk=C-H*P*H';
%     K  = Pk*HT*inv(H*Pk*HT+Rk);
%     P  = (eye(5)-K*H)*Pk;
%     X  = Xk + K*Vk;
r=3;
%%%% r=0.4,0.5,0.6,0.7,0.8,0.9,1,2,3可以,
L=eye(5);
Rr=[1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
    0     0    -r^2   0      0     0    0;
    0     0     0    -r^2    0     0    0;
    0     0     0     0    -r^2    0    0;
    0    0      0     0     0    -r^2   0
    0    0      0     0     0     0    -r^2 ];
HL=[H;
    L];
HLT=[H' L'];
Rek=Rr+HL*P*HLT;
P=F*P*FT+G*GT-F*P*HLT*inv(Rek)*HL*P*FT;
I=eye(2);
KK=P*HT*inv(I+H*P*HT);
X=F*X+KK*(Z-H*F*X);
datx1(k) = X(3)/rad_deg*60;
datx2(k) = X(4)/rad_deg*60;
datx3(k) = X(5)/rad_deg*60;
end
j=1:length(datx1);
figure(1)
subplot(3,1,1)
plot(j/10,(datx1(j)-dp(1)))
subplot(3,1,2)
plot(j/10,(datx2(j)-dr(1)))
subplot(3,1,3)
plot(j/10,(datx3(j)-dy(1)))
j=1:length(datx1);
figure(2)
subplot(3,1,1)
plot(j/10,(datx1(j)))
subplot(3,1,2)
plot(j/10,(datx2(j)))
subplot(3,1,3)
plot(j/10,(datx3(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