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CB板有哪些好的经验方法

楼主(2018-03-06):
画PCB板有哪些好的经验方法

网友A:
这是一项需要经验积累的工作,要勤学苦练,唯一捷径是找成熟产品拆开看看前人做法,为我所用。

网友B:
首先要学的肯定是Altium了,这是国内不二的入门PCB绘制软件。网上资料非常的多,入门很容易,愿意花些精力的话几天就能绘制一些简单的PCB了。熟练绘制流程并能熟练使用altium后,根据绘制PCB的复杂程度可以学习你的第二个软件(建议PADS或candence),当然,altium也可以用于绘制多层复杂的PCB。

网友C:
先看别人画的板子,自己慢慢尝试,要根据规则慢慢画,电源线  信号线 地线   射频  DDR都有各自的要求  具体要看芯片手册 PCBlayout指南

网友D:
主要还是多接触项目,多画,自然就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