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amond 3.5简易教程 LATTICE fpga的软件使用方法

楼主(2018-03-06):
LATTICE fpga的软件diamond的使用方法,可以用来参考,简单易学,快速上手

Diamond 3.5简易教程

测试环境(win10 x64 软件Diamond 3.5 x64)

一、建工程

  • 打开软件如图所示

虽然diamond的中文资料并不是特别多,但是软件中自带的英文资料放在了很显眼的位置,如上图红色圈的地方。Lattice diamond user guide 主要是介绍软件的使用说明,包括工程的建立方法,软件使用流程,具体的工具讲解会跳到专门的手册上,比如reveal user guide ,里面是详细讲解这个抓波形工具的使用。

2、如常规软件一样编程设计前要建立工程。如图:

next>

默认填name和location 这两项就可以,不想出现不必要的麻烦文件名和文件位置一定不要有中文。

3、点击browse

我在工程文件夹下又建了5个文件夹。目的是方便工程的管理,方便后期的维护。

Core主要用来放置用到的IP核。

Dev文件夹放置工程文件,也就是工程保存到这个文件夹下了,里面是软件操作过程产生的一些系统文件,也包括下载文件。

Doc 文件夹存放的是关于工程的开发文档,包括寄存器定义,开发日志,注意事项等。

rtl文件夹下存放的是用户写的.V文件。

Sim文件夹下放的是仿真文件和仿真工程。

设置后如图:

Next

4、

如果工程的程序已经编写完成可以在此时添加进去,点击add source 选择要添加的文件。

可以在此处将所有的文件添加进去。为了演示其他功能,剩下的文件稍后用另一种方式添加。

Next。

5、

根据实际使用芯片型号选择。不多说。

Next

6、

此处选择综合的工具,Synplify pro  是第三方综合工具,综合优化能力很强,lattice lse是自家的综合器,综合后的体积能大一些。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综合工具。

注意:综合工具选择后不要随意更改,会出现未知错误。

Next。

Finsih。工程建立完成。

二、软件的简单使用

  • 工程建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程序的编写添加了。

选择左下角file list 选项卡

这里主要是工程的信息。

在input files 上右键弹出选项addnew file。。。

在这选择添加文件的类型文件名和文件的路径根据实际情况添加。由于diamond的文本编辑不是特别好用,所以通常都用第三方的文本编辑器。如notepad++。

所以主要都是添加文件的,文件添加和新建类似如图:

将文件都添加进去。

2、选择左下角process选项卡

这时这是要设置一下,如果不用diamond做仿真勾选这3项就可以。

第一项是综合,点击综合按钮就是两个收尾相接的小箭头。

综合中。

综合完成。

综合失败则是红色的×

根据错误提示选择改正错误从新综合。

  • 如果综合没有问题,则开始进行管脚分配。点击左上角spreadsheet

根据实际情况将引脚填入到pin中。

例如如原理图中时钟输入脚为12脚则对应clk填入12即可如图。

填好按回车即可。

PULLMODE可以设置端口的状态上拉下拉等。

设置好后如图:

  • 之后可以依次点击 MAP design Place & route Design Export Files. 或者直接点击 exportFiles 则依次向下运行没有问题责出现全绿

  • 点击下载

出现如图

点击 file name 选择要下载的程序

点击下载按钮则开始将程序下载到对应的芯片中。

下载成功!可以尽情的玩耍了。

三、Reveal工具的使用

主要是分为两个主要步骤,和xilinx的步骤差不多非常类似。

第一步骤就是插入reveal core,第二步下载采样。

工程建好之后,首先先把布线布局编译好,然后打开tools,选择reveal inserter ,进入插入reveal core步骤。

在design tree里面是工程当中的port和net,需要采集的信号可以在这里面找到。

可以在signal serch里面搜索信号。比如DPHASE0,直接拖到 Trace这个界面里,

在sample clock里面填采样时钟,也是从design tree里面拖到sample clock里面。

Buffer Depth 是采样深度。最大深度和芯片的RAM有关。

这边选择采样条件个数。这页选择好了之后以后,点击Trigger signal Setup

在TU1 的signal 里面拖入触发的信号

这个例子就是当DPHASE1为0时开始触发采样。

在expressin就填 TU1。到此设置完毕。然后点击保存。

然后点击当中的这个插入命令。

然后再这个界面可以看到Debug Files下面会出现 test.rvl

然后重新编译工程。编译好之后,下载程序到板子中去。

然后打开tools 选择Reveal Analyzer。一个工程第一次采样,需要建立Analyzer文件。

USB PORT 的右边点击Detect,

然后Debug device 的右边点击Scan,

然后点击Browse,选择刚才那个reveal core文件

然后点击OK,就能出现采样的界面。

点击绿颜色的按钮,就可以开始采样。

网友A(2019-07-08):
不错,写的很详细。
请问Diamond 3.5在哪下载哦?

网友B(2020-02-11):
请问如何用原理图输入?谢谢

网友C(2020-06-12):
谢谢 十分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