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NRF24L01的DS18B20温度无线传输单片机源码

楼主(2018-03-06):
单片机型号为stc12c5a60s2温度传感器为DS18B20
无线传输为NRF24L01
温度显示LCD1602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NRF24L01.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S18B20.h"

void main(void)
{

        int temp,intt,dect;
  unsigned char temp_buf[16]={0};

        EA=1;
        LCD_Init();            //LCD1602初始化
        Start18B20();          //配置DS18B20
        P23=0;

        while(1)
  {
                temp=Get18B20Temp();    //读取温度

                if(temp>0)
                {
                        intt=temp>>4;                  //分理出整数部分
                        dect=temp&0xf;                //分理出小数部分
                        intt=intt*16*0.0625;    //处理整数部分
                        dect=(dect*10)/16;      //处理小数部分

                        sprintf(temp_buf,"Temp now:%2d.%d^C",intt,dect);//把温度转化为字符串temp_buf

                        NRF24L01_Init_TX(0);                                            //配置NRF24L01的通道0
                        CE=0;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RF_CH,40);    ////设置RF通道为40
                        CE=1;
                        nRF24L01_TxPacket(temp_buf);                                    //发送temp_buf中数
                        delay_ms(5);

                        LCD_ShowString(0,0,"Mode:launching   ");
                        LCD_ShowString(1,0,temp_buf);                   //LCD1602显示温度
                        delay_ms(5);
           }
   }
}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NRF24L01.H"

uchar xdata RX_ADDRESS0[TX_ADR_WIDTH]={0x30,0xE6,0x45,0x82,0x7E}; //通道0地址
uchar xdata RX_ADDRESS1[TX_ADR_WIDTH]={0xC2,0x49,0x49,0x49,0x49}; //通道1地址
uchar xdata RX_ADDRESS2[TX_ADR_WIDTH]={0x94,0x49,0x49,0x49,0x49}; //通道2地址
uchar xdata RX_ADDRESS3[TX_ADR_WIDTH]={0x33,0x49,0x49,0x49,0x49}; //通道3地址
uchar xdata RX_ADDRESS4[TX_ADR_WIDTH]={0x00,0x49,0x49,0x49,0x49}; //通道4地址
uchar xdata RX_ADDRESS5[TX_ADR_WIDTH]={0x24,0x49,0x49,0x49,0x49}; //通道5地址

uchar xdata *pipe_add[6] = {RX_ADDRESS0,RX_ADDRESS1,RX_ADDRESS2,RX_ADDRESS3,RX_ADDRESS4,RX_ADDRESS5};//所有通道地址的集合

/**********************************RNF24L01状态标志位************************************************/
uchar       bdata sta;
sbit        RX_DR        =sta^6;
sbit        TX_DS        =sta^5;
sbit        MAX_RT        =sta^4;

/*********************************************************************************************
函数名:毫秒级CPU延时函数
调  用:DELAY_MS (?);
参  数:1~65535(参数不可为0)
返回值:无
结  果:占用CPU方式延时与参数数值相同的毫秒时间
备  注:应用于1T单片机时i<600,应用于12T单片机时i<125
/*********************************************************************************************/
void Delayms (uint a)
{
        uint i;
        while( --a != 0)
        {
                for(i = 0; i < 600; i++);
        }
}
/*********************************************************************************************/

/***************************************************************************
函数名称:uchar SPI_RW(uchar dat)
函数功能:NRF24L01的SPI时序
函数备注:Writes one byte to nRF24L01, and return the byte read from nRF24L01 during write
***************************************************************************/
uchar SPI_RW(uchar dat)
{
    uchar i;
    for(i=8;i>0;i--)
    {
         dat <<= 1;
         MOSI = CY;
         SCK = 1;
         dat |= MISO;
         SCK = 0;
    }
    return(dat);
}

/***************************************************************************
函数名称:uchar SPI_Read(uchar cmd_reg)
函数功能:NRF24L01的SPI读时序
函数备注:
***************************************************************************/
//uchar SPI_Read(uchar cmd_reg)
//{
//        uchar value;
//
//    CSN = 0;
//    SPI_RW(cmd_reg);
//    value = SPI_RW(0);
//        CSN = 1;
//
//    return(value);
//}

/***************************************************************************
函数名称:void SPI_Write_Reg(uchar cmd_reg, uchar value)
函数功能:写入NRF24L01寄存器
函数备注:
***************************************************************************/
void SPI_Write_Reg(uchar cmd_reg, uchar value)
{
    CSN = 0;
        SPI_RW(cmd_reg);
    SPI_RW(value);
    CSN = 1;
}

/***************************************************************************
函数名称:uchar SPI_Read_Buf(uchar cmd_reg, uchar *pBuf, uchar num)
函数功能:从NRF24L01寄存器中读出数据
函数备注:reg: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读出数据地址,uchar:读出数据的个数
***************************************************************************/
//uchar SPI_Read_Buf(uchar cmd_reg, uchar *pBuf, uchar num)
//{
//    uchar status,i;
//
//    CSN = 0;
//    status = SPI_RW(cmd_reg);
//    for(i=0;i<num;i++)
//           pBuf[i] = SPI_RW(0);
//    CSN = 1;
//
//        return(status);
//}

/***************************************************************************
函数名称:void SPI_Write_Buf(uchar cmd_reg, uchar *pBuf, uchar num)
函数功能:在NRF24L01寄存器中写入数据
函数备注:reg: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写入数据地址,uchar:写入数据的个数
***************************************************************************/
void SPI_Write_Buf(uchar cmd_reg, uchar *pBuf, uchar num)
{
         uchar i;
    CSN = 0;            //SPI使能
    SPI_RW(cmd_reg);
    for(i=0; i<num; i++)
           SPI_RW(*pBuf++);
    CSN = 1;           //关闭SPI
}

/***************************************************************************
函数名称:uchar nRF24L01_RxPacket(uchar* rx_buf)
函数功能:数据读取后放入rx_buf接收缓冲区中
函数备注:
***************************************************************************/
//uchar nRF24L01_RxPacket(uchar* rx_buf)
//{
//        uchar flag;
//        CE = 1;                          //很重要!启动接收!
//    Delayms(1);
//    sta=SPI_Read(READ_REG+STATUS);        // 读取状态寄存其来判断数据接收状况           //寄存器前面要加是读还是写
//    if(RX_DR)                                //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如果置1则说明接到数据并且放置在接收缓存器
//    {
//                CE = 0;
//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RX_PLOAD_WIDTH); //这本来就是指令,不用加,意思说去缓存器里读
//        flag =1;                        //读取数据完成标志
//        }
//    SPI_Write_Reg(WRITE_REG+STATUS,sta);   //接收到数据后RX_DR,TX_DS,MAX_PT都置高为1,通过写1来清除中断标志
//    return flag;
//}

/**************************************************
函数:Check_ACK(bit clear)
描述:检查接收设备有无接收到数据包,设定没有收到应答信
            号是否重发
/**************************************************/
uchar Check_ACK(bit clear)
{
        while(IRQ);
    sta = SPI_RW(NOP);                    // 返回状态寄存器
    if(MAX_RT)
                if(clear)                         // 是否清除TX FIFO,没有清除在复位MAX_RT中断标志后重发
                        SPI_RW(FLUSH_TX);   //清空寄存器,很重要!!!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STATUS, sta);  //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IRQ = 1;
    if(TX_DS)
                return(0x01);
    else
            return(0x00);
}

/***************************************************************************
函数名称: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函数功能:发送 tx_buf中数据
函数备注:
***************************************************************************/
uchar nRF24L01_TxPacket(uchar * tx_buf)
{
        uchar Return_Flag=0;
        CE=0;                        //StandBy I模式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TX_PLOAD_WIDTH);                          // 装载数据  WR_TX_PLOAD本来就是指令  不用加   将数据放入发送缓存器
        CE=1;                 //置高CE,激发数据发送
        Delayms(2);
        Return_Flag = Check_ACK(1);
        return Return_Flag;
}

/***************************************************************************
函数名称:void NRF24L01_Init_TX(uchar pipe)
函数功能:初始化NRF24L01
函数备注:在调用NRF24L01作为发射时,都要先调用该函数对NRF24L01进行初始化
***************************************************************************/
void NRF24L01_Init_TX(uchar pipe)//输入通道值
{
        /*待机模式*/
        CE=0;
        CSN=1;
        SCK=0;
        /*装载数据*/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pipe_add[pipe], TX_ADR_WIDTH);//写TX节点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pipe_add[pipe], RX_ADR_WIDTH); //设置RX节点地址,主要为了使能ACK
        /*配置寄存器*/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EN_AA, 0x3F); //使能所有通道自动应答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3F);//使能所有通道的接收地址(这两项定义的通道数不得小于当前使用的通道数,奇怪的NRF24L01+(O__O "…))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RF_CH, 40);//设置RF通道为40   收发必须一致!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 0xFF);//自动重发  4000+86us    重发15次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F); //设置TX发射参数,0db增益,2Mbps,低噪声增益开启  收发必须一致!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配置基本工作模式的参数;PWR_UP,EN_CRC,16BIT_CRC,发送模式,开启所有中断
}

/***************************************************************************
函数名称:void NRF24L01_Init_RX(uchar pipe)
函数功能:初始化NRF24L01
函数备注:在调用NRF24L01作为接收时,都要先调用该函数对NRF24L01进行初始化
***************************************************************************/
//void NRF24L01_Init_RX(uchar pipe)//输入通道值
//{
//        /*待机模式*/
//        CE=0;
//        CSN=1;
//        SCK=0;
//        /*装载数据*/
//        if(pipe == 0)                //通道0或通道1,对应设置40位地址
//        {
//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0, RX_ADR_WIDTH);  //设置RX节点地址,主要为了使能ACK
//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pipe), RX_ADDRESS0+pipe, RX_ADR_WIDTH);  //设置RX节点地址,主要为了使能ACK
//        }
//        else                                //其他通道,对应设置通道1公共地址和相应8位地址
//        {
//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1, RX_ADDRESS1, RX_ADR_WIDTH); //设置RX节点地址,主要为了使能ACK
//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pipe), pipe_add[pipe], 1);  //设置RX节点地址,主要为了使能ACK(地址长度只能是1,不能多写,写一样的值也不行)
//        }
//        /*配置寄存器*/
//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EN_AA, 1<<pipe);//使能通道的自动应答
//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1<<pipe); //使能通道的接收地址
//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RF_CH, 40); //设置RF通道为40   收发必须一致!
//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RX_PW_P0+pipe), RX_PLOAD_WIDTH); //选择通道的有效数据宽度
//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F); //设置TX发射参数,0db增益,2Mbps,低噪声增益开启  收发必须一致!
//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配置基本工作模式的参数;PWR_UP,EN_CRC,16BIT_CRC,接收模式,开启所有中断
//}

网友A(2019-12-03):
为什么没有人回复楼主0.0

网友B(2020-04-05):
楼主这个可以,感谢分享。就是不知道楼主有没有遇到温度传输时丢失数据问题,最近弄NRF24L01一对多通信遇到这问题,不知道是不是程序问题,还是硬件问题。再一次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C:
不错,就是在找个这东西呢

网友D(2020-10-04):
想问一下程序里面主函数的P23=0需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