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数码管程序 新人不懂求教

楼主(2018-03-06):
/**********************HJ-2G V8.0实验开发板例程************************
新人不懂求教 ,求大佬讲一下这个程序

******************************************************************/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数组声明并定义在存储数据区code
//0~9
#pragrma data:code
unsigned char const Number[]={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A~F
#pragrma data:code
unsigned char const Alpha[]={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0,};
unsigned char i=0,ch=0,adc_rel,sens1,sens2,adc_ral;
//枚举变量aplha声明
enum alpha{A,B,C,D,E,F};
//延迟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x)
{
   while(x--);
}
//动态显示函数
void Dynamic_Show()
{
   int i;
   for(i=0;i<6;i++)
   {
      PORTB=Number[i];     //送模码
      PORTA|=BIT(PA3);    //PA3高电平
      PORTA&=~BIT(PA3);   //PA3低电平

      PORTB=~BIT(i);      //送位选
      PORTA|=BIT(PA4);    //PA3高电平
      PORTA&=~BIT(PA4);   //PA3低电平
      Delay(100);         //稍微延迟
   }
}
//静态显示函数
void Static_Show(unsigned char No,unsigned char We)
{
   PORTB=Number[No];   //送模码
   PORTA|=BIT(PA3);    //PA3高电平
   PORTA&=~BIT(PA3);   //PA3低电平

   PORTB=~BIT((--We)); //送位选
   PORTA|=BIT(PA4);    //PA3高电平
   PORTA&=~BIT(PA4);   //PA3低电平
   Delay(100);         //稍微延迟
}
//动态显示函数
void Number_Show(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char Hundred,Ten,One;
   Hundred=Num/100;       //取百位
   Ten=Num%100/10;        //取十位
   One=Num%10;            //取个位

   //显示百位
   PORTB=Number[Hundred];     //送模码
   PORTA|=BIT(PA3);    //PA3高电平
   PORTA&=~BIT(PA3);   //PA3低电平

   PORTB=~BIT(0);      //送位选
   PORTA|=BIT(PA4);    //PA3高电平
   PORTA&=~BIT(PA4);   //PA3低电平
   Delay(100);         //稍微延迟

   //显示十位
   PORTB=Number[Ten];  //送模码
   PORTA|=BIT(PA3);    //PA3高电平
   PORTA&=~BIT(PA3);   //PA3低电平

   PORTB=~BIT(1);      //送位选
   PORTA|=BIT(PA4);    //PA3高电平
   PORTA&=~BIT(PA4);   //PA3低电平
   Delay(100);         //稍微延迟

   //显示个位
   PORTB=Number[One];  //送模码
   PORTA|=BIT(PA3);    //PA3高电平
   PORTA&=~BIT(PA3);   //PA3低电平

   PORTB=~BIT(2);      //送位选
   PORTA|=BIT(PA4);    //PA3高电平
   PORTA&=~BIT(PA4);   //PA3低电平
   Delay(100);         //稍微延迟

}
//IO初始化函数
void IO_Init()
{
      //DDRA|=BIT(PA3);      //PA3状态为输出
      //DDRA|=BIT(PA4);      //PA4状态为输出 DDRA=0b11111110;
   DDRA=0xFC;
   DDRB=0xff;           //PB状态为输出
}

//主函数
void main()
{
   IO_Init();

   while(1)
   {
      Number_Show(321);
      //Dynamic_Show();
      //Static_Show(1,3);
   }
}

网友A:
#pragrma data:code
unsigned char const Number[]={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A~F
#pragrma data:code
unsigned char const Alpha[]={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0,};

这个为LED 显示段码
别的函数已经注明了,一看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