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9250 九轴传感器测出加速度,怎么算振动频率

楼主(2018-03-06):
MPU9250 九轴传感器测出了加速度,但是怎么根据这个加速度计算振动频率

网友A:
根据加速度算出运动速度,再根据运动速度推算运动曲线,然后对运动曲线取FFT,找到最大值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加速度算出运动速度,再根据运动速度推算运动曲线,然后对运动曲线取FFT,找到最大值就可以

有没有具体点的公式,可以套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