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4*4矩阵键盘识别源码

楼主(2018-03-06):
4*4矩阵键盘识别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7c,0xc1,0x86,0x8d};
unsigned char temp;
unsigned char key;
unsigned char i,j;
sbit P3_4=P3^4;
sbit P3_5=P3^5;
sbit P3_6=P3^6;
sbit P3_7=P3^7;
sbit P1_0=P1^0;

void main (void)
{
    while(1)
{
P3=0xff;
P3_4=0;
temp=P3;
temp=temp & 0x0f;
if (temp!=0x0f);
{
   for(i=50;i>0;i--)
   for(j=200;j>0;j--);
   temp=P3;
   temp=temp&0x0f;
   if (temp!=0x0f)
   {
     temp=P3;
         temp=temp & 0x0f;
         switch(temp)
         {
           case 0x0e:
           key=7;
           break;
           case 0x0d:
           key=8;
           break;
           case 0x0b:
           key=9;
           break;
           case 0x07:
           key=10;
           break;
         }
         temp=P3;
         P1_0=~P1_0;
         P0=table[key];
         temp=temp&0x0f;
         while(temp!=0x0f)
         {
            temp=P3;
                temp=temp&0X0f;
         }
   }
}

P3=0xff;
P3_5=0;
temp=P3;
temp=temp&0x0f;
if(temp!=0x0f)
{
   for(i=50;i>0;i--)
   for(j=200;j>0;j--);
   temp=P3;
   temp=temp&0x0f;
   if(temp!=0x0f)
   {
      temp=P3;
          temp=temp&0x0f;
          switch(temp)
          {
             case 0x0e:
                 key=4;
                 break;
                 case 0x0d:
                 key=5;
                 break;
                 case 0x0b:
                 key=6;
                 break;
                 case 0x07:
                 key=11;
                 break;
          }
          temp=P3;
          P1_0=~P1_0;
          P0=table[key];
          temp=temp&0x0f;
          while(temp!=0x0f)
          {
            temp=P3;
            temp=temp&0x0f;
          }
   }
}

P3=0xff;
P3_6=0;
temp=P3;
temp=temp&0x0f;
if(temp!=0x0f)
{
   for(i=50;i>0;i--)
   for(j=200;j>0;j--);
   temp=P3;
   temp=temp&0x0f;
   if(temp!=0x0f)
   {
      temp=P3;
          temp=temp&0x0f;
          switch(temp)
          {
             case 0x0e:
                 key=1;
                 break;
                 case 0x0d:
                 key=2;
                 break;
                 case 0x0b:
                 key=3;
                 break;
                 case 0x07:
                 key=12;
                 break;
          }
          temp=P3;
          P1_0=~P1_0;
          P0=table[key];
          temp=temp&0x0f;
          while(temp!=0x0f)
          {
             temp=P3;
                 temp=temp&0x0f;
          }
   }
}

P3=0xff;
P3_7=0;
temp=P3;
temp=temp&0x0f;
if(temp!=0x0f)
{
    for(i=50;i>0;i--)
        for(j=200;j>0;j--);
        temp=P3;
        temp=temp&0x0f;
        if(temp!=0x0f)
        {
           temp=P3;
           temp=temp&0x0f;
           switch(temp)
                  {
                      case 0x0e:
                      key=0;
                      break;
                      case 0x0d:
                      key=13;
                      break;
                      case 0x0b:
                  key=14;
                      break;
                      case 0x07:
                      key=15;
                      break;
                  }
                  temp=P3;
                  P1_0=~P1_0;
                  P0=table[key];
                  temp=temp&0x0f;
                  while(temp!=0x0f)
                  {
                     temp=P3;
                         temp=temp&0x0f;
                  }
           }
        }
  }
}

网友A:
这种键盘子程序写的很垃圾,延时处理在实际的应用中及其误事。建议用定时中断消抖,读键用反转法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键盘子程序写的很垃圾,延时处理在实际的应用中及其误事。建议用定时中断消抖,读键用反转法较好!

   新手,菜鸟一个,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