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位竞赛抢答器keil老是显示有错误

楼主(2018-03-06):
    case 0xfe;
          keyvalue=1;
          break;
         case 0xfd;
          keyvalue=2
          break;
         case 0xfb;
          keyvalue=3;
          break;
         case 0xf7;
          keyvalue=4;
          break;
         case 0xef;
          keyvalue=5;
          break;
         case 0xdf;
          keyvalue=6;
          break;
         case 0xbf;
          keyvalue=7;
          break;
         case 0x7f;
          keyvalue=8;
          break;
         default;
         keyvalue=0;
         break;
        }
    }
    return keyvalue;
}

    void max7219_send(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ADS,i,j;
         LOAD=0;
         i=0;
         while(i<16)

         {
            if(i<8)
            {

                ADS =add;
             }

             else

            {
                ADS =dat;
             }

             for(j=8;j>=1;j--)

             {

                 DIN =ADS&0x80;
                 ADS =ADS<<1;
                 CLK =1;
                 CLK =0;
              }

              i=i+8;
        }
        LOAD =1;
    }

    void max7219_init()
    {

        max7219_send(0x0c,0x01);
        max7219_send(0x0b,0x07);
        max7219_send(0x0a,0xf5);
        max7219_send(0x09,0xff);

     }

     void time_display(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i,j;
       i=x/10;
       j=x%10;
       max7219_send(num_add[1],num_dat[j]);
       max7219_send(num_add[0],num_dat[j]);

     }

     void scare_display(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i,j;
        i=x/10;
        j=x%10;
        max7219_send(num_add[3],num_dat[j]);
        max7219_send(num_add[2],num_dat[j]);

     }

     void holderscan()

     {

         time_display(second);
         scare_display(people);
         if(~key_clear)
          {

               while(~key_clear);
               if(people)
              {
                   second =30;
                   people =0;
               }
                if(second<60)
              {

                second++;

               }

               else

               {

                  second =0;
                }
           }
       }

void timer_init()
  {
      EA =1;
      ETO =1;
      TMOD =0x01;
      THO =0xd8;
      TLO =0xef;
   }
keil老是显示有错误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zdm.c...
ZDM.C(40):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ZDM.C(43):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ZDM.C(45):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break'
ZDM.C(46):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ZDM.C(49):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ZDM.C(52):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ZDM.C(55):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ZDM.C(58):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ZDM.C(61):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ZDM.C(64):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expected ':'
ZDM.C(179): error C202: 'ETO': undefined identifier
ZDM.C(181): error C202: 'THO': undefined identifier
ZDM.C(182): error C202: 'TLO': undefined identifier
Target not created

有没有大神救一下我

网友A:
    case 0xfe;   //这里是冒号:不是分号;下同
     keyvalue=1;
          break;
    case 0xfd;
    keyvalue=2  //这里少了个分号
    break;
/**************************/
     EA =1;
     ETO =1;  //这里是ET0,不是O
    TMOD =0x01;
    THO =0xd8;//这里是TH0,不是O
    TLO =0xef; //这里是TL0,不是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