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是怎么传输的一种方式,到底是串行,并行,i2c总线

楼主:
图中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传输方式,串行,并行,还是总线传输,传输是按比特,还是按字节,如果要学这方面的知识,要看那几本书

网友A(2018-03-06):
按字节并行传输数据

网友A:
书很多啊!串行,并行,can  I2C spi 感觉百度就可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字节并行传输数据

能帮我看下上面一个么,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