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个超声波模块的echo,tring是按是什么方式传输的?

楼主(2018-03-07):
我是直接将echo,tring直接与与单片机相连的,我觉得是串行传输(这个模块先要给echo一个触发电平,然后等待tring一个回响信号送入单片机处理),大家觉得呢

网友A:
这个不建议直接和单片机相连接,增加一个10K左右的上拉或者下拉电阻,另外如果单片机电源是3.3V的话,通过一个电平转换芯片转换一下最好。

网友A:
而且这个也不是什么并行传输,或者串行传输。而是电平触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