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接触过一点 单片机难么 要做PM2.5检测仪

楼主(2018-03-07):
想做一个PM2.5检测仪  但是毫无头绪 请求大佬们支援QAQ

网友A:
你的相关知识在哪个层面上?

网友B:
难,学了一学期也没学会

网友C:
用DHTII监测空气质量

网友D:
你先确定是先从硬件入手,还是从软件入手,多看看例程,再结合应用需要,寻找相关资料,一步一步的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这是毕设吗?具体功能要求是什么?
用什么型号单片机?显示用什么?

是毕设         通过PM2.5传感器检测PM2.5值,通过数码管或LCD显示出来,通过GPRS将数据传送至服务器。并可通过按键设置报警浓度值,通过指示灯或蜂鸣器报警,同时将报警信息通过现场显示与GPRS远程通知用户。没有具体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相关知识在哪个层面上?

最初级的层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学了一学期也没学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这是毕设吗?具体功能要求是什么?
用什么型号单片机?显示用什么?

我有一个攀藤科技PMS7003 的PM2.5传感器 还有一些现成的无线传输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先确定是先从硬件入手,还是从软件入手,多看看例程,再结合应用需要,寻找相关资料,一步一步的来就可以 ...

主要就是没什么思路

楼主:
还要基于GPRS  需要就是检测PM2.5 然后通过GPRS远程通知   那么我用现成无线传输能代替GPRS模块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