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wifi无线遥控器设计 在网页端控制单片机LED的亮灭

楼主:
无线遥控器设计的课程作业
简化的设计,在网页端控制开发板LED的亮灭。
使用udp传输协议,可以较好的穿透内网,
实现端端之间的直接通信。

STM32MARVELL88芯片主控

#define DEBUG
#include "drivers.h"
#include "app.h"
#include "api.h"

#include "cfg80211.h"
#include "defs.h"
#include "type.h"
#include "types.h"

#include "moal_sdio.h"
#include "lwip/pbuf.h"
#include "lwip/sys.h"
#include "wpa.h"

#include "moal_main.h"
#include "moal_uap.h"
#include "moal_uap_priv.h"
#include "mlan_ioctl.h"

#include "oled.h"

/*
*分为station和ap两个设备,其接口函数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不同的模式下我们选择相对应的设备进行操作
*wifi_dev指向当前设备
*/
struct net_device *sta_wifi_dev = NULL;
struct net_device *ap_wifi_dev = NULL;
struct net_device *direct_wifi_dev = NULL;

struct net_device *wifi_dev = NULL;

struct net_device *get_wifi_dev()
{
        return wifi_dev;
}

int is_hw_ok()
{
        return wifi_dev?1:0;
}

/**
* @brief  设置wifi模式,只是切换模式,不对ap参数进行配置
* @param  type : MODE_AP, MODE_STATION, MODE_ADHOC
* @retval ok: 0, err: -1
*/
int wifi_set_mode(int type)
{
        int ret = -1;
        int set_type;
        moal_private *priv;
        struct net_device *saved_dev = wifi_dev;

        priv = (moal_private *)wifi_dev->ml_priv;
        //暂不支持ap+sta同时存在,切换模式前先关闭wifi
        if(priv->bss_role == MLAN_BSS_ROLE_UAP)
                wifi_stop_ap();
        else
                wifi_disconnect();
        if(0)
                ;
#ifdef UAP_SUPPORT
        else if(type == MODE_AP){
                set_type = NL80211_IFTYPE_AP;
                wifi_dev = ap_wifi_dev;
                OLED_ShowString(16,2,"  MODE:AP   ");
                OLED_ShowString(0,0,"IP:");
                OLED_ShowString(24,0,"192.168.1.8");
                p_dbg("IP:192.168.1.8");
        }
#endif
#ifdef STA_SUPPORT
        else if(type == MODE_STATION){
                wifi_dev = sta_wifi_dev;
                set_type = NL80211_IFTYPE_STATION;
                OLED_ShowString(16,2,"MODE:STATION");
        }

        else if(type == MODE_ADHOC){
                wifi_dev = sta_wifi_dev;
                set_type = NL80211_IFTYPE_ADHOC;
                OLED_ShowString(16,2," MODE:ADHOC ");
        }
#endif
#ifdef WIFI_DIRECT_SUPPORT
        else if(type == MODE_P2P_GO){
                wifi_dev = direct_wifi_dev;
                set_type = NL80211_IFTYPE_P2P_GO;
        }
        else if(type == MODE_P2P_GC){
                wifi_dev = direct_wifi_dev;
                set_type = NL80211_IFTYPE_P2P_CLIENT;
        }
#endif
        else{
                p_err("type %d not support", type);
                return -1;
        }

        if(wifi_dev == NULL){

                wifi_dev = saved_dev;
                p_err("%s not support", __FUNCTION__);
                return -1;
        }

        if(wifi_dev->cfg80211_ops->change_virtual_intf){
                priv = (moal_private *)wifi_dev->ml_priv;

                //ap和sta指向相同的change_virtual_intf
                ret = wifi_dev->cfg80211_ops->change_virtual_intf(priv->wdev->wiphy, wifi_dev, (enum nl80211_iftype)set_type, 0, 0);
                if(ret != 0)
                {
                        wifi_dev = saved_dev;
                }
        }else
                p_err("%s not support", __FUNCTION__);

        return ret;
}

/**
* @brief  设置硬件的多播、广播、混杂模式
* @param  flags :  IFF_PROMISC        接收所有的包
                                IFF_ALLMULTI 接收所有的多播包(暂时采用接收所有多播报的简单方式,
                                不处理多播地址表)

* @retval ok: 0, err: -1
*/
int wifi_set_multicast(uint32_t flags)
{
        if(!wifi_dev)
                return -1;

        wifi_dev->flags |= flags;

        if(wifi_dev->netdev_ops && wifi_dev->netdev_ops->ndo_set_multicast_list)
                wifi_dev->netdev_ops->ndo_set_multicast_list(wifi_dev);

        return 0;
}

/**
* @brief  设置为混杂模式
* @param
* @retval ok: 0, err: -1
*/
int wifi_set_promisc()
{
        return wifi_set_multicast(IFF_PROMISC);
}

/**
* @brief  设置wifi频道,for ap
* @param  channel : 1 - 14
* @retval ok: 0, err: -1
*/
int wifi_set_channel(int channel)
{
        int ret = -1;
        struct ieee80211_channel ch;
        moal_private *priv;

        //sta和ap的cfg80211_ops接口是不一样的,必须检查其成员是否有效,下同
        if(wifi_dev->cfg80211_ops->set_channel){
                priv = (moal_private *)wifi_dev->ml_priv;

                memset(&ch, 0, sizeof(struct ieee80211_channel));
                ch.hw_value = channel;
                ch.band = IEEE80211_BAND_2GHZ;
                ch.center_freq = ieee80211_channel_to_frequency(ch.hw_value, ch.band);

                //ap和sta指向相同的change_virtual_intf
                ret = wifi_dev->cfg80211_ops->set_channel(priv->wdev->wiphy, wifi_dev, &ch, NL80211_CHAN_NO_HT);
        }else
                p_err("%s not support", __FUNCTION__);

        return ret;
}

/**
* @brief  设置wifi模式为AP参数
*
* @param  name : 网络名称
* @param  key:密码
* @param  key_type:加密模式,可选参数KEY_NONE, KEY_WEP,KEY_WPA,KEY_WPA2
* @param  channel:频道
* @param  max_client:最大允许客户端数量,1 - MAX_STA_COUNT(SDK预设为10)
*
* @retval ok: 0, err: -1
*/
int wifi_ap_cfg(char *name, char *key, int key_type, int channel, int max_client)
{
        int ret = -1;
        char str_tmp[64];
        /* example
        char *cmd = "ASCII_CMD=AP_CFG,"\
        "SSID=QWERT,"\
        "SEC=wep128,"\
        "KEY=12345,"\
        "CHANNEL=8,"\
        "MAX_SCB=4,"\
        "END";
        */

        //配置ap参数我们没有使用cfg80211_ops提供的, 而是使用更简单的netdev_ops接口
        //netdev_ops接口比较丰富,这里做一个参考
        if(wifi_dev->netdev_ops && wifi_dev->netdev_ops->ndo_do_ioctl)
        {
                struct iwreq *wrq = (struct iwreq *)mem_calloc(256, 1);

                if(!wrq)
                        return ret;

                wrq->u.data.pointer = wrq + 1;
                strcpy(wrq->u.data.pointer, "ASCII_CMD=AP_CFG,");

                snprintf(str_tmp, 64, "SSID=%s,", name);
                strcat(wrq->u.data.pointer, str_tmp);

                if (key_type == KEY_NONE)
                        strcpy(str_tmp, "SEC=open,");
                else if (key_type == KEY_WEP)
                        strcpy(str_tmp, "SEC=wep128,");
                else if (key_type == KEY_WPA)
                        strcpy(str_tmp, "SEC=wpa-psk,");
                else if (key_type == KEY_WPA2)
                        strcpy(str_tmp, "SEC=wpa2-psk,");
                else
                        strcpy(str_tmp, "SEC=open,");

                strcat(wrq->u.data.pointer, str_tmp);

                snprintf(str_tmp, 64, "KEY=%s,", key);
                strcat(wrq->u.data.pointer, str_tmp);

                snprintf(str_tmp, 64, "CHANNEL=%d,", channel);
                strcat(wrq->u.data.pointer, str_tmp);

                snprintf(str_tmp, 64, "MAX_SCB=%d,", max_client);
                strcat(wrq->u.data.pointer, str_tmp);

                strcat(wrq->u.data.pointer, "END");

                wrq->u.data.length = strlen(wrq->u.data.pointer);

                ret = wifi_dev->netdev_ops->ndo_do_ioctl(wifi_dev, (void*)wrq, WOAL_UAP_FROYO_AP_SET_CFG);
                if(ret == 0)
                        ret = wifi_dev->netdev_ops->ndo_do_ioctl(wifi_dev, 0, WOAL_UAP_FROYO_AP_BSS_START);

                mem_free(wrq);

        }else
                p_err("%s not support", __FUNCTION__);

        return ret;
}

int wifi_stop_ap()
{
        int ret = -1;

        if(wifi_dev->netdev_ops && wifi_dev->netdev_ops->ndo_do_ioctl)
        {
                ret = wifi_dev->netdev_ops->ndo_do_ioctl(wifi_dev, 0, WOAL_UAP_FROYO_AP_BSS_STOP);
        }
        return ret;
}

/**
* @brief
*/
int wifi_join_adhoc(char *ssid, char *key, int ch)
{
        int ret = -1;
        moal_private *priv;
        struct cfg80211_ibss_params params;
        struct ieee80211_channel channel;
        int key_len = strlen(key);

        memset(¶ms, 0, sizeof(struct cfg80211_ibss_params));
        memset(&channel, 0 ,sizeof(struct ieee80211_channel));

        params.channel = &channel;

        params.beacon_interval = 100;
        params.ssid = (u8*)ssid;
        params.ssid_len = strlen(ssid);
        params.channel_fixed = TRUE;
        params.channel->band = IEEE80211_BAND_2GHZ;
        params.channel->hw_value = ch;
        params.channel->center_freq = ieee80211_channel_to_frequency(params.channel->hw_value,
                params.channel->band);
        if(key_len)
        {
                params.key = key;
                params.key_len = key_len;
                params.privacy = TRUE;        //使能wep加密
        }

        priv = (moal_private *)wifi_dev->ml_priv;
        if(wifi_dev->cfg80211_ops && wifi_dev->cfg80211_ops->join_ibss)
        {
                ret = wifi_dev->cfg80211_ops->join_ibss(priv->wdev->wiphy, wifi_dev, ¶ms);

        }else
                p_err("%s not support", __FUNCTION__);

        return ret;
}

int wifi_leave_adhoc()
{
        int ret = -1;
        moal_private *priv;

        priv = (moal_private *)wifi_dev->ml_priv;
        if(wifi_dev->cfg80211_ops && wifi_dev->cfg80211_ops->leave_ibss)
        {
                ret = wifi_dev->cfg80211_ops->leave_ibss(priv->wdev->wiphy, wifi_dev);

        }else
                p_err("%s not support", __FUNCTION__);

        return ret;
}

#ifdef UAP_SUPPORT
int wifi_get_sta_list(mlan_ds_sta_list *p_list)
{
        int ret = -1;

        if(wifi_dev->netdev_ops && wifi_dev->netdev_ops->ndo_do_ioctl)
        {
                struct iwreq *wrq = (struct iwreq *)mem_calloc(sizeof(struct iwreq), 1);
                if(wrq)
                {
                        wrq->u.data.pointer = p_list;

                        ret = wifi_dev->netdev_ops->ndo_do_ioctl(wifi_dev, (void*)wrq, UAP_GET_STA_LIST);

                        mem_free(wrq);
                }

        }else
                p_err("%s not support", __FUNCTION__);

        return ret;

}
#endif

struct cfg80211_scan_request *new_scan_req(moal_private *priv, char *ssid, u8_t ssid_len)
{
        struct wiphy *wiphy = priv->wdev->wiphy;
        struct cfg80211_scan_request *creq = NULL;
        int i, n_channels = 0;
        enum ieee80211_band band;

        for (band = (enum ieee80211_band)0; band < IEEE80211_NUM_BANDS; band++) {
                if (wiphy->bands[band])
                        n_channels += wiphy->bands[band]->n_channels;
        }

        p_dbg("_new_connect_scan_req,channels:%d,creq_size:%d\n",n_channels,sizeof(*creq) + sizeof(struct cfg80211_ssid) +
                       n_channels * sizeof(void *));
        creq = (struct cfg80211_scan_request *)mem_calloc(sizeof(*creq) + sizeof(struct cfg80211_ssid) +
                       n_channels * sizeof(void *),1);
        if (!creq)
                return NULL;
        /* SSIDs come after channels */
        creq->wiphy = wiphy;
        creq->ssids = (void *)&creq->channels[n_channels];
        creq->n_channels = n_channels;
        if(ssid_len)
                creq->n_ssids = 1;

        /* Scan all available channels */
        i = 0;
        for (band = (enum ieee80211_band)0; band < IEEE80211_NUM_BANDS; band++) {
                int j;

                if (!wiphy->bands[band])
                        continue;

                for (j = 0; j < wiphy->bands[band]->n_channels; j++) {
                        /* ignore disabled channels */
                        if (wiphy->bands[band]->channels[j].flags &
                                                IEEE80211_CHAN_DISABLED)
                                continue;

                        creq->channels[i] = &wiphy->bands[band]->channels[j];
                        i++;
                }
        }
        if (i) {
                /* Set real number of channels specified in creq->channels[] */
                creq->n_channels = i;

                /* Scan for the SSID we're going to connect to */
                memcpy(creq->ssids[0].ssid, ssid, ssid_len);
                creq->ssids[0].ssid_len = ssid_len;
        } else {
                /* No channels found... */
                mem_free(creq);
                creq = NULL;
        }

        return creq;
}

/**
* @brief  扫描附近的AP,usr_scan_result_callback是我们自定义的一个回调接口
*                每扫描到一个ap就会在wlan_ret_802_11_scan->handle_user_scan_result调用一次,其参数scan_result_data包含一些基本
*                的ap信息,一般已经够用,如果要更详细的ap的信息请直接在handle_user_scan_result里面取
* @param
* @retval ok: 0, err: -1
*/
extern void (*usr_scan_result_callback)(struct scan_result_data *res_data);

int wifi_scan(void (*scan_result_callback)(struct scan_result_data *res_data),
                char *essid)
{
        moal_private *priv;
        struct cfg80211_scan_request *scan_request;

        if(!wifi_dev)
                return -1;
        priv = (moal_private *)wifi_dev->ml_priv;

        if(priv->bss_role == MLAN_BSS_ROLE_UAP)
        {
                p_err("AP模式下不支持scan,请先切换到STA模式");
                return 0;
        }

        usr_scan_result_callback = scan_result_callback;
        scan_request = new_scan_req(priv, essid, strlen(essid));
        wifi_dev->cfg80211_ops->scan(priv->wdev->wiphy, wifi_dev, scan_request);

        //scan是异步实现的,这里调用完会马上退出
        //扫描完成后驱动会自动调用cfg80211_scan_done函数

        return 0;
}

/**
* @brief  wifi 是否已经连接
*
*/
int is_wifi_connected()
{

        int ret = 0;
        moal_private *priv;
        priv = (moal_private *)wifi_dev->ml_priv;

        if(priv->media_connected)
                ret = 1;

        return ret;
}

/**
* @brief  wifi连接,驱动自动处理加密模式和频道,用户只需提供路由器名称和密码
* @param
*
*                essid: 即AP名称
*                key: 明文密码
* @retval ok: 0, err: -1
*/
int wifi_connect( char *essid, char *key)
{

        int result_ret = 0;
        moal_private *priv;
        int essid_len = strlen(essid);
        int key_len = strlen(key);
        struct cfg80211_connect_params *smee = 0;

        p_dbg("enter %s\n", __FUNCTION__);
        OLED_ShowString(0,4,"SSID:");
        OLED_ShowString(0,6,"KEY:");

        OLED_ShowString(48,4,(u8 *)essid);
        OLED_ShowString(48,6,(u8 *)key);

        if(essid_len > 32 || key_len > 32)
        {
                result_ret = -1;
                goto ret;
        }
        smee = (struct cfg80211_connect_params *)mem_malloc(sizeof(struct cfg80211_connect_params));
        if(smee == 0)
        {
                result_ret = -1;
                goto ret;
        }

        priv = (moal_private *)wifi_dev->ml_priv;
        memset(smee,0,sizeof(struct cfg80211_connect_params));
        smee->bssid = 0;

        memcpy(smee->ssid,essid,essid_len);
        smee->ssid[essid_len] = 0;

        smee->ssid_len = essid_len;

        memcpy(smee->key,key,key_len);
        smee->key[key_len] = 0;

        smee->key_len = key_len;
        smee->auth_type = NL80211_AUTHTYPE_AUTOMATIC;
        smee->crypto.wpa_versions = NL80211_WPA_VERSION_2;
        smee->crypto.cipher_group = MLAN_ENCRYPTION_MODE_CCMP;
        smee->crypto.n_ciphers_pairwise = 1;
        smee->crypto.ciphers_pairwise[0] = MLAN_ENCRYPTION_MODE_CCMP;

/*
*smee结构只填充了部分成员,其他成员将在连接的时候自动填充(根据目标ap的信息)
*/

        result_ret = wifi_dev->cfg80211_ops->wifi_connect(priv->wdev->wiphy, wifi_dev,smee);
ret:
        if(smee)
                mem_free(smee);
        if(result_ret)
                p_err("user_link_app err:%d\n",result_ret);

        p_dbg("exit %s\n", __FUNCTION__);

        return result_ret;
}

/**
* @brief  断开连接
*/
int wifi_disconnect()
{
        int ret = -1;
        moal_private *priv;

        priv = (moal_private *)wifi_dev->ml_priv;
        if(wifi_dev->cfg80211_ops && wifi_dev->cfg80211_ops->disconnect)
        {
                ret = wifi_dev->cfg80211_ops->disconnect(priv->wdev->wiphy, wifi_dev, 0);

        }else
                p_err("%s not support", __FUNCTION__);

        return ret;
}

/**
* @brief  读取mac地址,mac地址从8782芯片读取
* @param  mac_addr : mac地址 6BYTE
*/
int wifi_get_mac(unsigned char *mac_addr)
{

        memcpy(mac_addr, wifi_dev->dev_addr, ETH_ALEN);
        return 0;
}

/**
* @brief  获取WIFI连接的统计信息(信号强度...)
* @param  pStats : 指向station_info的指针
* @param  mac : 指向需要获取的station的地址
*/
int wifi_get_stats(uint8_t *mac,struct station_info *sinfo)
{
        int ret = -1;
        moal_private *priv;

        priv = (moal_private *)wifi_dev->ml_priv;
        if(wifi_dev->cfg80211_ops && wifi_dev->cfg80211_ops->get_station)
        {
                ret = wifi_dev->cfg80211_ops->get_station(priv->wdev->wiphy, wifi_dev, mac,sinfo);

        }else
                p_err("%s not support", __FUNCTION__);

        return ret;
}

/**
* @brief  配置省电模式,在保持连接的情况下可达到很可观省电效果
*                省电模式下的耗电量由数据收发量决定
*                此外用户可以配置更加细节的电源管理参数,比如DTIM间隔
*                一般情况下使用此函数已经够用
*
* @param  power_save_level : 取值 0,1,2;
*        0代表关闭省电模式(CAM)
*        1采用DTIM省电方式
*    2采用INACTIVITY省电方式
* @param  mac : 指向需要获取的station的地址
*/
int wifi_power_cfg(uint8_t power_save_level)
{
        int ret = -1;
        moal_private *priv;

        priv = (moal_private *)wifi_dev->ml_priv;
        if(priv->bss_role == MLAN_BSS_ROLE_UAP)
        {
                if(wifi_dev->netdev_ops && wifi_dev->netdev_ops->ndo_do_ioctl)
                {
                        struct iwreq *wrq = (struct iwreq *)mem_calloc(sizeof(struct iwreq), 1);
                        if(wrq)
                        {
                                /*
                                if(sleep)
                                {
                                        deep_sleep_para param;
                                        memset(¶m, 0, sizeof(deep_sleep_para));
                                        wrq->u.data.pointer = ¶m;
                                        param.subcmd = UAP_DEEP_SLEEP;
                                        param.action = MLAN_ACT_SET;
                                        param.deep_sleep = TRUE;
                                        param.idle_time = 1000;
                                        ret = wifi_dev->netdev_ops->ndo_do_ioctl(wifi_dev, (void*)wrq, UAP_IOCTL_CMD);

                                }else
                                */
                                {
                                        mlan_ds_ps_mgmt ps_mgmt;

                                        memset(&ps_mgmt, 0, sizeof(mlan_ds_ps_mgmt));
                                        wrq->u.data.pointer = &ps_mgmt;

                                        ps_mgmt.flags = PS_FLAG_PS_MODE;
                                        if(power_save_level == 0)
                                                ps_mgmt.ps_mode = PS_MODE_DISABLE;
                                        else if(power_save_level == 1)
                                                ps_mgmt.ps_mode = PS_MODE_PERIODIC_DTIM;
                                        else if(power_save_level == 2)
                                                ps_mgmt.ps_mode = PS_MODE_INACTIVITY;
                                        else
                                                ps_mgmt.ps_mode = PS_MODE_DISABLE;

                                        ret = wifi_dev->netdev_ops->ndo_do_ioctl(wifi_dev, (void*)wrq, UAP_POWER_MODE);
                                }

                                mem_free(wrq);
                        }
                }
        }

        if(priv->bss_role == MLAN_BSS_ROLE_STA)
        {
                if(wifi_dev->cfg80211_ops && wifi_dev->cfg80211_ops->set_power_mgmt)
                {
                        bool enable;
                        if(power_save_level == 0)
                                enable = FALSE;
                        else
                                enable = TRUE;
                        ret = wifi_dev->cfg80211_ops->set_power_mgmt(priv->wdev->wiphy, wifi_dev,enable, 0);
                }
        }

        return ret;
}

/**
* @brief  这里不再提供WIFI事件的回调
*
* ap模式下请参考wlan_ops_uap_process_event函数
* sta模式下请参考wlan_ops_sta_process_event函数
*/

int event_callback(int type)
{

        return 0;
}

extern uint8_t g_mac_addr[6];

/**
* @brief  通过CPU_ID计算出一个随机数用于填充MAC地址的低3字节
*
*
*/
int create_mac(unsigned char *mac)
{
        char psk[33], id[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