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PCB布线过孔与焊盘连接连不上

楼主:
AD在PCB图中布线时,放置过孔后。再将过孔与针脚连接,能连上了,但是看到没有连上,如图;双击连线属性发现线的网络属性是Not Net,如图,必须将其改成VOUT_5V后才能真正连上,如图;请问为什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能连线时即能真正连上。

网友A(2018-03-07):
有没有大神来帮我解答一下啊

网友A:
没有人解答我自己摸索出原因和解决方法了:原因是我用错了布线命令P-L,应该用P-T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B:
两个网络命名为同一个,就可以连接了

网友B:
连接线和过孔设为同一网格名,就可以连在一起了

网友C:
网络,名称要一致

网友D:
你随便发的一个过孔,是不带网络名的,想和那一个针脚相连,就必须把过孔的网络属性选择和针脚的一致

网友E:
网络属性要和线的一样才能连一起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没有人解答我自己摸索出原因和解决方法了:原因是我用错了布线命令P-L,应该用P-T就没有问题了

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