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684单片机定时中断跑马灯 有详细代码注释

楼主(2018-03-07):
初学PIC,写了一个定时跑马灯程序,以供新手学习PIC提供子资料,文中给出了详细代码和注释,对照手册,新手完全可以看懂,便于理解和后期开发,给予新手打开PIC的大门钥匙。

1、开发环境:我选择的是 MPLAB x IDE
2、芯片型号:8位单片机,PIC16F684
3、程序功能:

(1)RC3、RC4接两个LED灯,低电平点亮
(2)时钟选用内部时钟8MHZ
(3)定时时间为1ms进一次中断
(4)计时500ms,小灯500ms亮,500ms灭

/*********************************************/
/***
        芯片型号:PIC16F684
1、RC3、RC4接两个LED灯,低电平点亮
2、时钟选用内部时钟8MHZ
3、定时时间为1ms进一次中断
4、小灯500ms亮,500ms灭
*************************/

4、程序代码

/*
* File: main.c
* Author: 夏夕空
* Created on 2018年02月06日
* Version: V1.0 beta0
* 系统时钟选用内部8M晶振
*/
#include <htc.h>
// PIC16F684 Configuration Bit Settings
// 'C' source line config statements
__CONFIG(FOSC_INTOSCIO & WDTE_OFF & PWRTE_ON &MCLRE_OFF &
        CP_OFF & CPD_OFF & BOREN_OFF & IESO_ON & FCMEN_ON);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Time_base 1 //定时1ms
#define FOSC 8000        //时钟频率8MHZ
#define LED TRISC                // LEDI/O口

void delay_ms(uint xms);        //非精确延时,有误差
void Timer0_Init(void);         //定时器0初始化

/***************************************
* 名    称:delay_ms()
* 功    能:非精确延时
* 输入参数:无
* 返回参数:无
***************************************/
void delay_ms(uint xms)
{
uint x,y;
for(x=xms; x>0;x--)
     for(y=2000;y>0;y--);
}
/***************************************
* 名    称:Timer0_Init()
* 功    能:初始化定时器0
* 输入参数:无
* 返回参数:无
***************************************/
volatile uchar temp =0;             //temp为初始值缓存
void Timer0_Init(void)
{
    T0CS = 0;       //选择定时器模式,T0CS =1为计数器模式,T0CS =0为定时器模式
    T0SE = 0;       //定时器上升沿递增,T0SE =0为上升沿递增,T0SE =1为下降沿递增
    PSA = 0;        //预分频器分给定时器
/***三种方式都可以****/
    OPTION_REG &= 0xF8;  //1B 1111 1000     32分频
    OPTION_REG |= 0x04;  //1B 0000 0100
    /*
    PS2 = 1;        //1B 0000 0100     32分频
    PS1 = 0;
    PS0 = 0;
    */
//  OPTION_REG = 0x04; //1B 0000 0100     32分频
    T0IF = 0;       //定时器0溢出标志位
    GIE = 1;        //总中断允许位,GIE =1为允许所有未屏蔽中断,GIE =0禁止中断
    T0IE = 1;       //定时器0溢出中断允许,T0IE =1,允许溢出时中断,T0IE =0不允许中断
    temp = 256-((Time_base*FOSC)/4/32);  //定时1ms
    TMR0 = temp;      //重载初始值
}
/*全局静态变量count*/
static uint count = 0;
/***************************************
* 名    称:main()
* 功    能:根据协议处理数据
* 输入参数:无
* 返回参数:无
***************************************/
void main(void)
{
    delay_ms(5);        //等待时钟稳定
    PORTC &=0xE7;       //RC3,RC4选择为输出模式
    Timer0_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LED &= 0xF7; //1B1111 0111选择小灯初始状态 RC3亮
    LED |=0x10;  //1B0001 0000                 RC4灭
    while(1)
    {
        if(count == 500)       //500ms时间到
        {
            count = 0;         //清零计数
            LED = ~LED;         //小灯翻转
        }
        else            //时间没到,空等待
        {
        }
    }
}
/***************************************
* 名    称:Timer0_Isr()
* 功    能:产生1ms时基
* 输入参数:无
* 返回参数:无
***************************************/
void interrupt Timer0_Isr(void)
{
    if(T0IF == 1)          //如果溢出中断
    {
        T0IF = 0;         //标志位清0
        temp = 256-((Time_base*FOSC)/4/32);
        TMR0 = temp;      //重载初始值
        count++;          //计数++
    }
}

网友A(2019-02-27):
连TRISC和PORT都没分清楚,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