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T20温湿度传感器STM32例程

楼主(2018-03-07):
使用STM32芯片,sht20驱动
SHT20温湿度传感器驱动代码#For CubeMX

/*
*********************************************************
** Filename: stop_mode.c
** Abstract: 使用STM32L151C8T6MCU,使用硬件IIC读取sht20温湿度传感器数值,切记要初始化IIC
** 使用注意事项:
** Date : 2018-01-04
** Author:王翔武
*********************************************************
*/

/* Includes ------------------------------------------------------------------*/
#include "sht20.h"
#include "i2c.h"

/*============================================================
*
* Function Name: Read SHT20 Data
*
* Parameter: float *Temperature, float *Humidity,这两个参数分别返回温度和湿度数值。
*                         引用格式为SHT20_Data(&TemValue, &RH_Value);
*                         &TemValue, &RH_Value是临时定义的两个变量,用于存放读取的数值。
* Functional Description: Read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data.

* Return Value:
*
* Common error:
*
* Author: John Wang 2017/11/15
*
============================================================*/
void SHT20_Data(float *Temperature, float *Humidity)
{
        /*定义局部变量*/
        uint8_t SHT20_DataBuf [4];
        uint16_t T_Data, RH_Data;

        /*读取sht20原始数据*/
        HAL_I2C_Mem_Read(&hi2c2, SHT20_ADDR_RD, Trig_T_Addr, I2C_MEMADD_SIZE_8BIT, SHT20_DataBuf, 2, 0xFFFF);
        HAL_I2C_Mem_Read(&hi2c2, SHT20_ADDR_RD, Trig_RH_Addr, I2C_MEMADD_SIZE_8BIT, &SHT20_DataBuf[2], 2, 0xFFFF);
        T_Data = ((uint16_t)SHT20_DataBuf[0] << 8) + (SHT20_DataBuf[1] & 0xfe);
        RH_Data = ((uint16_t)SHT20_DataBuf[2] << 8) + (SHT20_DataBuf[3] & 0xfc);

        /*sht20原始数据,处理得到正常数值*/
        *Temperature = T_Data*0.00268 - 46.85;
        *Humidity = RH_Data*0.0019 - 6.0000;
}
/************************ Johnking *****END OF FILE****/

这个程序目前不能运行,求大神帮忙看看 错在哪里: SHT20温湿度传感器驱动代码#For

网友A(2018-05-31):
有能用的吗?

网友B(2018-08-28):
的确是垃圾的,没法用,打不开,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