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中的“Go to Definition of”不可用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8-03-07):
同样适用于“FindAll References to”。
1、“Go to Definition of”是灰色的,“Tools → Options →Project:”勾选“Generate browse information”。
问题1分析:未开启“Go to Definition of”的功能,勾选上述选项即开启。
2、单击“Go to Definition of”发出声音但未跳转
1)“Tools →Options → Project:”取消勾选“Generatebrowse information”;
2)重新编译;
3)“Tools →Options → Project:”勾选“Generatebrowse information”;
4)再次重新编译即可。
3、单击“Go to Definition of”提示“C”文件路径错误
1)“Tools →Options → Project:”取消勾选“Generatebrowse information”;
2)重新编译;
3)“Tools →Options → Project:”勾选“Generatebrowse information”;
4)再次重新编译即可。
问题2和3分析:变更工程文件夹目录位置后,之前产生的“browse information”已经过期,因此需要先删除过期的“browse information”,具体见步骤1)和2),然后再次生成新的“browse information”即可,具体见步骤3)和4)。
勾选了还是不行的话,可以尝试重新打开工程。
一:“Tools->Options->Project”,勾选“Generate browse information”,重新打开工程则“Go todefinition of”恢复可用。
二:删除“Debug\Obj”目录下所有文件,等其恢复后,重复方法一。
三:执行“project->clean”,删除“Debug\Obj”目录下所有文件,等其恢复后,重复方法一。
将文件语言切换为日语,关闭后打开;再切换为英语,关闭,再打开。
在编译路径的地方加上一句指令“$PROJ_DIR$\inc”。
IAR中如何设直接查找函数、变量的定义
IAR支持快速查找变量、类型、函数甚至是宏定义功能的。设置方法如下:
1、打开工程,在菜单栏的【TOOLS】项下,选择【Options...】
2、在弹出的“IDE Options”对话框中选择“Project”选项卡,勾选“Generate browse information”。
3、设置完点击【确定】即可生效。
这时再来查找函数的定义,查找时先将鼠标在函数名上双击,定位光标到函数名字串,再右键弹出快捷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