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模拟6层电梯控制系统的设计,包括原理图,软件程序源代码,整体文件夹

楼主(2018-03-07):
设计要求:电梯内外按键,按下任一按键,系统将根据当前位置响应用户要求;
               可显示电梯当前运行状态,包括楼层数的实时显示、电梯升降状态显示:
               电梯无人时,默认停在一楼;

源程序代码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MAXFLOOR 6
unsigned char code LED_CODES[]={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sbit F6D=P1^0;
sbit F1U=P1^1;
sbit F2D=P1^2;
sbit F2U=P1^3;
sbit F3D=P1^4;
sbit F3U=P1^5;
sbit F4D=P1^6;
sbit F4U=P1^7;
sbit F5D=P3^0;
sbit F5U=P3^1;
sbit F1=P2^0;
sbit F2=P2^1;
sbit F3=P2^2;
sbit F4=P2^3;
sbit F5=P2^4;
sbit F6=P2^5;

sbit ledu=P3^7;
sbit ledd=P3^6;
sbit ledx=P2^3;

sbit a1=P2^4;
sbit a2=P2^5;
sbit a3=P2^6;
sbit a4=P2^7;
bit dir=1,stop=0;
unsigned char nf=1;
unsigned char cf=1;
unsigned char df;
unsigned char tf;
unsigned char flag,count=0,i=0;
unsigned int timer1=0,timer2=0;

unsigned char call_floor[7]={0,0,0,0,0};
unsigned char const sequencea[8]={0x2F,0x6F,0x4F,0xcF,0x8F,0x9F,0x1F,0x3F};

void select_next();
void step(bit dir);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void main(void)
{P0=LED_CODES[1];
TH0=0x3C;
TL0=0xB0;
TMOD=0x01;
ET0=1;
EA=1;
EX0=1;
IT0=1;
        while(1)
        { if(!flag&&!stop)
                {select_next();
                 step(dir);
                 }
                 else if(stop)
                 {timer2=0;
                 TR0=1;
                 while(timer2<100&&stop);
                 TR0=0;
                 timer2=0;
                 stop=0;}
        }
}

void select_next()
{char i;
if(nf==MAXFLOOR)
        {
        dir=0;
        }
        else if(nf==1)
        {
        dir=1;
        }
        if(dir==0)
        {
        if(call_floor[nf]==1)
        {call_floor[nf]=0;
        stop=1;
        return;
        }
        for(i=nf-1;i>=1;i--)
                if(call_floor[i])
                {cf=i;return;}
                dir=1;
        for(i=nf+1;i<=MAXFLOOR;i++)
                if(call_floor[i])
                {cf=i;return;}
        dir=0;
        cf=1;
}
        if(call_floor[nf]==1)
        {
        call_floor[nf]=0;
        stop=1;
        return;
        }
        for(i=nf+1;i<=MAXFLOOR;i++)
        if(call_floor[i])
                {cf=i;return;}
                if(i==7)
           {dir=0;
           }
}

void step(bit dir)
{
if(cf==nf)
        return;
else if(!flag)
{flag=1;
delay(50);
        if(dir==1)
        {ledu=0;
         ledx=0;
         ledd=1;
         {i=i<8?i+1:0;
         switch(i)
         {
         case0:        a1=0;a2=1;a3=0;a4=0;break;
         case1:        a1=0;a2=1;a3=1;a4=0;break;
         case2:        a1=0;a2=1;a3=1;a4=0;break;
         case3:        a1=0;a2=0;a3=1;a4=1;break;
         case4:        a1=0;a2=0;a3=0;a4=1;break;
         case5:        a1=1;a2=0;a3=0;a4=1;break;
         case6:        a1=1;a2=1;a3=0;a4=0;break;
         case7:        a1=1;a2=1;a3=0;a4=0;}
         }
         }
         else
         {ledd=0;
         ledx=0;
         ledu=1;
         {i=i>0?i-1:7;
         switch(i)
         {
         case 0:a1=1;a2=1;a3=0;a4=0; break;
         case 1:a1=1;a2=0;a3=1;a4=0; break;
         case 2:a1=1;a2=0;a3=0;a4=1; break;
         case 3:a1=0;a2=0;a3=0;a4=1; break;
         case 4:a1=0;a2=0;a3=1;a4=1; break;
         case 5:a1=0;a2=0;a3=1;a4=0; break;
         case 6:a1=0;a2=1;a3=1;a4=0; break;
         case 7:a1=0;a2=1;a3=0;a4=0;}
         }
         }
         timer1=0;
         TR0=1;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
        for(y=125;y>0;y--)
        ;
        }
}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TH0=0x3C;
TL0=0xB0;
timer1++;
timer2++;
if(flag)
{
        if(timer1==20)
        {
        timer1=0;
        if(dir)
         nf++;
         else
         nf--;
         call_floor[nf]=0;
         flag=0;
         TR0=0;
         P0=LED_CODES[nf];
         if(cf==nf)
         {TR0=0;
         ledx=ledu=ledd=1;
         stop=1;
         return;
         }
        }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if(F6D==0)
        call_floor[6]=1;
else if(F1U==0)
        call_floor[1]=1;
else if(F2D==0||F2U==0)
        call_floor[2]=1;
else if(F3D==0||F3U==0)
        call_floor[3]=1;
else if(F4D==0||F4U==0)
        call_floor[4]=1;
else if(F5D==0||F5U==0)
        call_floor[5]=1;
else if(F6==0)
        {call_floor[6]=1;stop=0;}
else if(F1==0)
        {call_floor[1]=1;stop=0;}
else if(F2==0)
        {call_floor[2]=1;stop=0;}
else if(F3==0)
        {call_floor[3]=1;stop=0;}
else if(F4==0)
        {call_floor[4]=1;stop=0;}
else if(F5==0)
        {call_floor[5]=1;stop=0;}
}

网友A:
资料很详细

网友B:
无人检测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C(2018-04-06):
资料做的很详细

网友C:
里面有没有中断

网友D(2018-11-11):
你好 你这个stop 0代表的是什么 flag代表的是什么

网友E:
proteus里的晶振电路好像接错了吧

网友F(2019-03-27):
感谢分享  资料很详细

网友G(2019-06-04):
感谢楼主开源精神

网友H(2019-12-26):
资料详细

网友I(2020-03-03):
源代码没有注释!减小了可读性

网友I:
添加注释上去就完整了

网友J(2020-05-02):
有没有,有注释的呀???

网友K:
感谢资料分享,很有用

网友L:
厉害,受益匪浅

网友M(2020-07-21):
代码好像有些问题,电梯内的按钮每次按完都回到1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