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1与8052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03-07):
8051与8052有什么区别

网友A:
1.内部RAM,8051单片机为128Byte(00H-7FH),8052单片机为256Byte(00H-0FFH)       2.内部ROM,8051单片机为4KB,8052单片机为8KB3.8051有两个Timer:T0和T1。             8052除了有T0和T1以外,还有一个Timer24.8051有5个中断源,8052有6个

网友B:
正常使用用不着区分

网友C:
8051片内程序存储器有4KB,8052片内程序存储器有8KB;8051定时器/计数器个数为2个,8052定时器/计数器个数为3个;8051中断源个数为5个,8052中断源个数为6个。

网友D:
内部RAM,8051单片机为128Byte(00H-7FH),8052单片机为256Byte(00H-0FFH)       2.内部ROM,8051单片机为4KB,8052单片机为8KB3.8051有两个Timer:T0和T1。             8052除了有T0和T1以外,还有一个Timer24.8051有5个中断源,8052有6个

网友E:
8051和8052单片机外形完全一样,只有内部有些区别:
1、 8051是4K,8052是8K的内部程序存储器
2、 8051只有两个定时器器,8052有三个定时器。
3、 8051只有128个内部RAM,8052有256个内部RAM
其余都一样。

网友F:
8052比8051大1

网友G:
程序存储器大小不同,一个4K,一个8K

网友H:
据我所知,都火了好几十年吧

网友I:
51内存4K52内存8K

网友J:
ram和ROM的大小不同

网友K:
内部RAM,8051单片机为128Byte(00H-7FH),8052单片机为256Byte(00H-0FFH)

网友L:
51和52基本差不多,52后出来,功能更强一点,多了几个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