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无线对讲系统的遥控器有偿开发

楼主(2018-03-07):
隧道小车遥控器开发需求
1. 主要功能:
1.1 遥控器能够通过无线(433MHz)方式PLC与Micro Logix 1400 PLC按照ModBus RTU协议通讯,且能够与PLC之间进行数据识别;
1.2 能够远程操控隧道小车的各个部件的动作控制与状态显示,具体如下:
手动/自动模式选择(2个按钮);手动方式下可分别控制3台电机的启停和1台电机的正反转(10个按钮);自动方式下4台电机的1键启停(2个按钮);9个三位四通电磁阀的正反向操控(18+2个按钮);急停按钮(1个按钮);故障复位(1个按钮);遥控器开关;。
1.3 通过遥控器上的发光二极管能够显示对应部件或操作的状态。
1.4 设备故障状态显示;通讯正常状态显示;遥控器电池状态显示;
1.5 操作键盘采用薄膜键盘;
1.6 遥控器采用5VDC锂电池供电,续航能力不小于24小时,可充电;
1.7 电路设计与材料选择需满足煤安要求,电子器件选择尽可能采用低功耗元件;
1.8 遥控器整体设计应满足四防要求:防水、防尘、防摔、防误操作;
1.9 遥控器应具备与PLC之间的对频锁定功能,防止多个遥控器同时对一台PLC的通讯或1个遥控器同时与多台PLC之间的通讯;因此要求多频点选择,现场一旦遭遇同频干扰源,则遥控器系统自动跳频至当前空闲工作信道,同一环境内可多套遥控器同时使用,避免同频干扰可能。且发射器与接收器之间采用唯一性编码匹配,保障本机发射模块所发信号只能被本机接收模块接收,其他无线设备无法识别读取、更不可能执行。唯一信号加密编码,确保多套同环境使用无干扰,确保唯一针对性发射接收信号,避免了串码、串扰可能。同时,遥控器应具备解锁功能,用于多台遥控器和PLC之间的交叉使用。
1.10 遥控器与控制器距离为矿井下巷道35米左右,矿井下吸收无线电波信号能量较大,需要按照相对较大功率设计,那么需按照地面空旷环境下的至少250米范围设计。
1.11 对码匹配功能:遥控器或接收器(PLC)任意一方损坏时,均可通过配置新的遥控器接收器,与原有的遥控器接收器(PLC)对码匹配即可成对,自动记忆以前程序功能,具体操作通过遥控器面板相应组合键实现。
1.12 安全性:遥控系统内置自侦测电路,当遥控系统程序故障或超出有效控制范围或遥控器没电或天线损坏等致使信号丢失,则遥控器系统可自我急停,主动切断主继电器,被控端设备断电,遥控系统关机,确保作业安全。超出有效控制距离,可自我判断自我急停。启动旋钮,关闭5秒钟后,遥控系统亦可自我急停,停止控制输出

遥控器和接收器基本参数说明
遥控器
频率范围:433MHz
遥控距离:250米
密码保护:40亿组
天线形式:内藏式
防护等级:IP67
使用电源: DC3.6-4.2V
环境温度:-25℃~+75℃

接收器
频率范围:433MHz
接收灵敏度:-120dBm
密码保护:40亿组
天线形式:外置式
安装方式:内置导轨式固定
使用电源:常规范围交直流12-36V
环境温度:-25℃~+75℃

网友A:
感觉,很多是基本功能(实现起来难度不是太大),但是这个系统,一个人做起来要花点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