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遥控灯控制系统要用2块单片机芯片吗? 我快疯了,有偿求助

楼主(2018-03-07):
如题,萌新最近准备毕设和考研,毕设的题目是基于51单片机遥控灯控制系统,然后萌新脑残一样的根据经验巴拉巴拉了一些功能:为核心实现了照明灯的遥控开关、亮度调节、光源切换、定时开启和熄灭等功能,开开心心的跑去淘宝,然后被告知用一块单片机做不了(我去淘宝是想买零件自己做,因为这些功能都接触过......),需要两块单片机,所以想在这里请教一下各位大神,为什么一块单片机做不了啊?光源切换我想用两个IO控制两个LED灯,亮度用PWM调节,亮度有三四段调节就好,定时想用DS1302,请问为什么做不了啊?可以用更好的单片机或者用两块吗?

楼主:
现在的思路是用一块性能更好的单片机,或者用两块51,一块负责DS1302时间显示(只要小时分钟显示用4位数码管)和接受红外信号并处理,将红外信号转为段码经过译码器输出到另一个单片机,另一个单片机根据接收到不同的端口,实现PWM调光和光源转换功能,就是这样。我的QQ是2436962824,请好心大神指教,事成之后定将报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p一下

根据你的要求,一个单片机就可以,资源要求也不大,稍微性能好一点点就可以了,一个定时器进行pwm处理,一个定时器进行红外处理,单片机能带spi就用spi驱动595带动数码管。用io实现1302或者也用spi实现。

网友C:
这个,不用单片机也能做,有很多硬件编码器和硬件解码器,用一块单片机,楼主打算怎么做呢?发射用硬件编码,解码用单片机也是一个单片机做的遥控器啊,当然要控制很多系统还需要很多块单片机呢,现在有很多SOC射频芯片,成本很低功能很强大,单片机都不用了。

网友D:
两块一块都可以,做法不同而矣。
无论是用一块或两块,你先画出理图吧。

网友E:
用一块可以做的,功能可以实现。

网友F:
根据你的要求,一个单片机就可以,资源要求也不大,稍微性能好一点点就可以了,一个定时器进行pwm处理,一个定时器进行红外处理,2块人民币的单片机就能搞定。

网友G:
按自己的想法做,让别人说去吧

网友H:
一块单片机就可以实现,多看看资料。

网友I:
一块单片机就可以实现

网友J:
用两块可以啊

网友K:
不知道你计划使用,什么信号来遥控。常见的是红外,无线电,声控。如果是只做主机,一快就够了。现在的单片机功能很强大的。

网友L:
计数器、定时器的数量不够吧 。你只考虑到IO端口了吧,可以用stm32 啊,大侠

网友M:
这个看你怎么做了啊,

网友N:
用一片mcu就可以了,因为你用了DS1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