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系统 stm32USB口无法识别,怎么解决 在线等 挺急的!

楼主:
下了好几个驱动

网友A(2018-03-08):
装驱动啊

网友A:
再看看设备管理端口

网友A:
先装驱动,再看看设备管理

网友B:
是所有usb口都无法识别还是怎么样?一般来说通过设备管理器更新驱动即可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所有usb口都无法识别还是怎么样?一般来说通过设备管理器更新驱动即可解决

嗯,试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再看看设备管理端口

试了

网友D:
需要安装驱动

网友E:
兄弟呀,最小系统不支持usb下载
支持ISP下载,具体过程网上百度,觉得可以买J_LINK吧。

网友F:
你是不是接到STM32 SLAVE接口了?

网友G:
几种可能,有可能是驱动没有装

网友H(2021-08-16):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楼主解决了嘛

网友I:
stm32中的USB要有固件的,它并不是免驱的:就是说你的单片机代码中要有USB相关的驱动,不然系统是认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