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随机函数3位数码管抽奖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8-03-07):
/*在本论坛找到的资料
非常感谢:lyh一点点基于单片机的5位显示抽奖器(含仿真和程序)
在《基于单片机的5位显示抽奖器(含仿真和程序)》的基础上做出的修改(595控制数码管)
由于手头只有三极管控制的共阳数码管模块,所以自己修改程序
随机显示范围可以自行修改:把270改成任意数
num=rand()%270;    //获得0~270之间的随机
randdata=rand()%(300-200+1)+200        //获得200~300之间的随机数*/
//以下为程序源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         //共阳数码管编码0~F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c0,0x86,0x8e};
uchar ge,shi,bai,t;
uint num;

sbit key1=P2^0;
sbit D1=P1^1;
sbit D2=P1^2;
sbit D3=P1^3;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
{
    bai=num/100;   //输出百位
    shi=num%100/10;//输出十位
    ge=num%10;     //输出个位

        D1=0;
        P0=table[bai];
        delay(10);
        P0=0xff;
        D1=1;

        D2=0;
        P0=table[shi];
        delay(10);
        P0=0xff;
        D2=1;

        D3=0;
        P0=table[ge];
        delay(10);
        D3=1;
}

void key()
{
   if(key1==0)
   {
           delay(10);
           if(key1==0)
        {
                while(!key1);
                TR0=~TR0;
                srand(t);       //初始化种子,函数srand(t)在stdlib.h

        }
   }
}

void main()
{
//        EX0=1;       //使能外部中断0
//        IT0=1;       //设置外部中断0触发方式为低脉冲
        num=0;
        EA=1;        //开总中断
        ET0=1;
        TMOD=0x01;   //设置T1工作方式
        TH0=(65536-45872)/256;           //50ms定时
        TL0=(65536-45872)%256;
        TR0=0;
        while(1)
        {
                key();
                display();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        ET0=0;                       //首先关闭中断
        TH0=(65536-45872)/256;         //然后重新装入预制值
        TL0=(65536-45872)%256;
//        ET0=1;                       //打开T0中断
        t++;
        if(t==20)                 //如果到了20次,说明1000ms时间到
        {
                t=0;                  //然后把t清零
        }
        num=rand()%270;    //获得0~270之间的随机数,函数rand()在stdlib.h
        //randdata=rand()%(300-200+1)+200        //获得200~300之间的随机数,函数rand()在stdlib.h
}

/*
EX_INT0() interrupt 0 using 1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
        if(TR0==1)                       //判断当前定时计数器的状态
        {
                TR0=0;
        }
        else
        {
                TR0=1;
                srand(t);       //初始化种子,函数srand(t)在stdlib.h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