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使用DS1302时钟关机重启后时间又被重置了?

楼主(2018-03-08):
我的单片机是89C51       DS1302采用主电源和备份电源双电源供应,不应该是断电继续时间走的吗

网友A:
肯定是被你的程序重新赋值了。
如果是你自己的程序,那么,在第一次调试时输入时间日期,所面再使用时,那些语句就要去掉,换成读时间日期就好了。
如果不是你的程序,那么就要自己读懂程序,找到赋值时间日期那部分,换成读就好了。

网友B:
那你是不是备用电源也没电呢?开发板上可没有电池喔,断电基本上就是复位了。

网友C:
单片机关掉之后程序就不运行了

网友D:
是不是纽扣电池没电了,或者是电源接口短路,你可以检查一下!

网友E:
是不是上电后有初始化DS1302的过程,这个不应该有

网友F:
ds1302不能每次重启都运行初始化程序的。

第一次运行时,给ds1302赋时间值后,可以在ds1302的ram里面写入一个标记,每次单片机重启时检查此标记,来确定是否需要设定实时时间。有标记就跳过。